变频LED矿灯

楼主(2007-05-11):
 各位大哥,偶是个新手。现要搞个变频LED矿灯的设计,请各位老师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偶还没有这样的概念

详细说说?

楼主:
参数

   LED矿灯电源变频频率范围:47kHz~100KHz;
   变频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优于10-2Hz;
  这是一些基本参数要求。。。。

网友B:
为啥变频?如何变频?

说说

楼主:
变频优势

  变频可以把直流变交流,省电啊!
  偶考虑可否用场效应管加振荡电路实现啊

网友C:
唉,乱用概念...

网友D:
估计是搞PWM恒流控制......

网友E:
变频这在无意义

网友F:
可能是用白光LED代替白炽灯,这样可以省电,延长蓄电池工

不过PWM恒流输出就够了,说什么变频,频率稳定度要求10^-2Hz,可能是不懂装懂的“专家”提出来的。

网友G:
晕,用电荷泵吧,高效、安全。

网友:
说通俗一点:就是频繁开关

参数你都知道了,这个程序你写不出来,我晕

网友H:
还要频率稳定度要求10^-2Hz?

网友I:
调整亮度吧

网友J:
用单片机 搞过 几十K 方波就行

用单片机 搞过 几十K 方波就行

网友K:
麻烦讲解它的用法

是什么需要?
什么情况下用它?
如何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