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

楼主(2007-05-11):
电路图上面的增益怎么算啊!还有上面的U18是什么作用!多多指教啊!

网友A:
电路图有误,没办法计算

两个运放都是开环。

网友B:
2楼不对吧

U18 --MC1403是稳压的  输出2.5V   增益是调节的啊。楼主能不能把这个电路说的具体点啊

网友C:
Rt处是接什么的啊?

网友D:
粗略分析 多多指教

按电路图分析,因为没有信号输入,Rt处应该接的是一个热敏电阻或别的随信号变化的元件,下面按热敏电阻分析:两个运放的作用都为放大器,第一个运放反向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小电容作用应该是消除热敏电阻随温度变换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设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为V1(具体值由变阻器调节)第一个运方的输出为Vo,则(2.5-V1)/1k=(V1-Vo)/Rt就可算出Vo了,第二级的算法相同,计算放大倍数时忽略电容,按正常的反相放大器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E:
MC1403是积分电路

图画得不清楚
Rt应该与1uF电容并联接在反馈臂,输入电流一定,输出就和Rt成正比(变化量部分),如楼上所计算

网友A:
赤铸 版主也走了眼

按这个图,R66并没有与R67相联,RW5和C43也没有和第二个运放输出相联。所以我才说两个运放都是开环。

楼主:
楼上的注意了

"R66并没有与R67相联,RW5和C43也没有和第二个运放输出相联"是哪个说的,麻烦专业一点好不好,看清楚了再说话,俗话不是说的好吗,‘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A:
我是第一个回此帖的

在2楼我就说过:“电路图有误,没办法计算 两个运放都是开环。”
就算我没有看清楚,这两点都是相联的,第一个运放仍是开环,不能工作。

专业不专业,磨刀不磨刀,坛子里各位心中有数。

网友F:
原意不是开环,R1上方的两个点应该接的是PT100吧

以前搭过这个电路。这个电路比较简单,自己用虚断、虚短分析一下就是了。
U18是电压基准源。

网友G:
RE

呵呵,maychang大虾,这个的电路是正确的,只是少了一点,RT接温度传感器,当温度变化时,RT的阻值会变化。MC1403好象是恒流源,该电路前部分是恒流,后部分用与放大。
敢问楼主,这个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G:
更正

更正一下,MC1403是恒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