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输出 奇怪

楼主(2007-05-11):
各位大虾:
    小弟设计了一个sallen—key二阶低通滤波器,如下图,奇怪的是输出是电源电压。很是郁闷~~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用PSpice仿真下,看看..

网友B:
“奇怪的是输出是电源电压”

估计楼主是在输入开路时测量的,而不是输入短路时测量的。

楼主:
滤波器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