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功能

楼主(2007-05-1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用也没有,是个错误的电路

楼主:
再请教

这个电路是一个产品的原理图中的一部分,有人说是缓冲电路,我是见过电压跟随器,这个却多了个二极管,所以不明白,假如把二极管换成一个电阻,那么它们功能一样吗?还是这个电路就是错的????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面熟

具体说不清楚了,带二极管的 我在精密整流似乎见过。
这个是负半波整流吧?

网友A:
多说两句吧

可能是精密整流电路,但缺几个元件。
如果没有这几个元件,电路不能工作。只要看一点就够了:如果二极管截止,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即使是局部电路,按照惯例,电源和输入输出可以不画出,但属于该局部电路的所有元器件必须全部画出,否则就是错的。

网友C:
是一个负电压整流电路

以前看到过这样接法整流的电路

网友D:
这个电路是对的

同相输入负极性整流电路,我们经常用

楼主:
二极管改接电阻呢?

如果把二极管换成电阻,那是什么电路啊?不好意思了,我电子基础不厚!!多谢多谢

网友E:
是个电压跟随器吧

把二极管改为电阻,应该是个电压跟随器吧。但这个电阻阻值有个范围吗?

网友F:
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G:
检出负半波

检出负半波

网友A:
回楼上几位

先回 icsee 丁卫 alphay
这个电路缺元件,所以是错的,原因我在5楼说过了。

再回 demon_01
去掉二极管(短路),是跟随器,换成电阻,还是跟随器,不过这个电阻没有什么用。

网友H:
用pspice仿真了一下,供大家参考

用pspice仿真了一下,好像是整流电路,大家再看看
我把仿真结果传上来

网友H:
原始电路图

网友I:
?

还放大了饿啊

网友I:
我的仿真怎么不对啊????

看看我的结果

网友I:
这个结果,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

结果:两个波形完全重叠吧

网友J:
射极跟随器

射极跟随器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呀?谢谢!

网友D(2007-06-16):
回12楼

模拟电路书上这个电路很多,射极跟随器串电阻有它的好处,陷流,防止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