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两道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5-13):
还有一道

网友A:
1、既然电路中有负电源,那么Ub1有可能是负的。看Rw调到多大。
2、好像另一帖里楼主用过这个式子。这是Re1折算到基极的值。

网友B:
计算~

Vcc-Rb1Ib-Ube-(1+β)Re1Ib=0

so:

Ib=(Vcc-Ube)/(Rb1+(1+β)Re1)

网友C:
2 如果不多这个,分子还要减去Re1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