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CB封装制作的问题

楼主(2007-05-13):
    元件封装找不到,想自己做一个,主要问题是元件的脚是长方形的,而制作的时候焊盘中的那个孔只是圆形的,有什么办法把中间的那个孔弄成长方形的么?

网友A:
按Tab键就可以设置

楼主:
不行啊

    按tab键就到了属性设置,可是这里只能设置整个焊盘的形状,里面的holesize只是圆形的,

网友A:
呵呵,看错了

那个孔确实没有设置成方形的。关于这个问题讨论过少的

网友B:
机械层相应划宽度的线,就是两头圆的槽了,加工也很方便

机械层放矩形的话就只能冲孔了,小的孔会挨骂的哦

楼主: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我先中间弄个小圆孔,等加工回来自己用电钻钻成方形的,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如何画和如何做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B:
唉,都说了:机械层画相应线宽的线即可

都不用附加说明,别人自然知道怎么做

网友C:
请问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PROTEL还是POWER PCB?或是其他?

楼主:
只会用protel

    只会用protel,还是99的,呵呵

网友D:
机械层。是的。

我还要放KEEPOUT(或设为带KEEPOUT性质)同样大小位置。这是防止有用导线通过这个区域而被咔嚓掉。
通常异形孔小的都用铣削加工。孔比较大而且产量大的做冲压模具。

一直有人想当然地用一群焊盘来表示异形孔。然而这只是作图者自己的想法,因为没有机加工概念!厂家会用适合加工需要的办法来修改版图,这有可能破坏原来的图样。如果这些孔很多,厂家的技术员改图工作量将相当大,致使生产用的版图出来的时间延长,投产时间要压后。

网友E:
~~~~~~~~~~~~

和制板厂厂长好好商量商量呀~~~~~~~~~~~~~~~~~~~~
请他吃饭喝酒,什么孔都可以做成的呀~~~~~~~~~~~~~~~~~~

网友F:
画个椭圆不就好了啊,也好加工啊~!!

网友G:
搞一排圆孔连起来

搞一排圆孔连起来,出来就是长的孔了,不过两头是圆的,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H:
不放心就在图上注明一下

网友I:
用AD6.3以上的版本,可以直接设置

网友J:
用圆孔就可以了,只要大小合适插得进。

网友K(2008-11-10):
??

如果用专门的建库软件能不能解决这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