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m324搭成的比较器问题

楼主(2007-05-14):
电路如图3的红线,9脚为信号输入偏置为3v的频率为40k的正弦信号,10脚为比较阀值的输入v8,当阀值为3v时,结果如图1的绿线;但为什么当阀值为3.5v时结果就变成图2的绿线???都置高电平了,怎回事?

楼主:
补充

上面那个是图3,这是图2

楼主:
这是图1

呵呵,请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疑问

比较器不都是低电平和高电平吗?怎么会出现三角波?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错,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楼主的疑问是什么。

回楼上 030804209
LM324的带宽并不高,压摆率也很低,每us只有零点几伏。输入40kHz这个频率对LM324来说是相当高了,所以方波的前后沿显得倾斜,看上去近似三角波。如果是100Hz,看上去就是很漂亮的方波了。
参考本版“○ 运放前后沿变形怎么办 (103字节)  一点一滴 ”那个帖中各位的回复。

楼主:
我的疑问

图1,图2中的绿线不应该基本上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会是 一个从0v开始(图1)而另一个是从差不多 11v(图2)开始呢?

网友B:
换个高速的运放

换个高速的运放

网友A:
回楼主

图2是运放正向饱和,仅部分时间退出饱和,从11V减少到线性区。
图1是负向饱和(单电源,即地电位),仅部分时间退出饱和,从0V增加到线性区。

网友C:
请问lm211 和lm393 在电气性能能相互替换吗?

如题

网友D:
你这个比较器最好添加负反馈回路,

对于lm324来说,你这个工作频率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运放在饱和状态了,添加个负反馈电路,调整到合适的放大倍数(跟你的工作电源电压和工作频率有关系的)输出信号就变成方波了。

网友A:
楼上出的是什么主意?

比较器加负反馈?加了负反馈slew rate就大了?

网友D:
你的是40K的信号,不是直流,别忘了这个比较器也是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