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MCU有什么电路可以控制LED灯的亮度

楼主(2007-05-17):
LED灯比较多,总共电流大约200MA。想通过MCU来控制亮度,请问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控制可调电源或PWM控制?
具体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PWM控制比较好

网友B:
如果MCU输出口比较多

则可以通过电压来控制.
如:P1接100K  OHM
   P2接82K OHM
   P3接56 OHM
  ......

网友C:
不需要另外添加电路调整亮度,通过程序调整一下驱动管脚

网友D:
...

以前用PWM试过。。。亮度变化不明显,闪烁倒是明显多了。。。

网友E:
楼上这PWM的频率太低了吧

网友F:
使用硬件PWM的,软件的频率太低,不容易做高

所以闪烁。

网友G:
闪烁是因为没设计好

就是LS说得PWM频率太低了:-)

网友H:
PWM可以控制灯的亮度,而且不会闪

网友I:
PWM控制

可以用MCU输出PWM信号直接控制驱动管(三极管或MOS管?)来控制么?一般频率要多少呢?

网友J:
可以,50HZ以上人眼都分不出了,就是看不到闪了

可以,50HZ以上人眼都分不出了,就是看不到闪了

将高频PWM进行阻容滤波在加个电压跟随效果更好,长期看眼不易疲劳

网友K(2008-12-22):
PWM 全模拟的都可以

我这有一颗LED驱动IC可以做很多类型的调关电路,有兴趣的看一下。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pdfupload/RT8450-20081128.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