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

楼主(2007-05-18):
如何使用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那里有这方面的教材,请个位兄弟指教指教

楼主:
运算放大器使用

我使用的运算放大器是反相放大,但是根本不能将小信号放大,应该如何使用运算放大电路进行信号放大,运算放大器是进行的电压放大还是电流放大,我放大的是音频信号,但是没有放大,我用的 是书上典型的反相放大,可是不行

网友A:
反相放大,如果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太大就不能放大了,

网友B:
既然楼主用的是书上的反相放大电路

那就是有书。
别光说什么“不行”,把图贴出来看看。另外,也要说详细一些,例如是什么信号源,什么负载,等等。

楼主:
vvvv

我用的PROTEL画的,如何贴图啊,怎么贴上去啊

网友C:
发帖子的文字框下

直接截个图,保存为jpg格式。

看到这个了没有?
 [上传图片/文件(300K以内(JPG|GIF|RAR|PDF))]上传管理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就是这个图

我是通过给一个芯片输出的音频信号给 一比一隔离变压器然后再给运算放大器的,就是上面的那个变压器,我将他们的地隔开了,但是运放没有放大

网友D:
模糊

看你两个电阻都像是5K,放大倍数为1,本来就不会放大呀

楼主:
我已经把两个5K电阻改成1K的,那后面两级也不能放大啊

网友D:
图太乱了

又模糊,截图太大,看不清怎么接后面两级,整理一下再发上来吧。
两个5K都改成1K和不改没什么两样。

网友E:
猜的

我看不清图上具体的阻容参数,但估计可能有两个原因:
1 放大倍数(A=反馈电阻/输入电阻)选的不对,若<=1的话就根本没有放大作用.
2 反馈电阻上并联一电容,构成了低通滤波器,你有没有算过它的截至频率?估计你的视频信号在那里都被衰减完了.

我猜的哈  是不是你做了试验就知道了
电路参数实在看不清

楼主:
谢谢

我在反馈电阻上是并了一个100皮法反馈电容,这个电容一般在这种放大电路中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方法

由于我要放大的这个信号是电话忙音信号经变压器耦合过来的,再给运放。如果这个信号很微弱是不是也不能被放大啊,运放所起的作用究竟是电压放大还是电流放大或者是电压、电流都能够被放大呢。

网友F:
运放没直流通路

运放没直流通路,不能放大。

楼主:
dd

那么运放只能是电压放大了吗,那如果电流那么小如何进行电流放大呢

楼主:
得到

我要放大的信号经过变压器耦合是很微弱可能是输出阻抗太大,而运放的输入阻抗太小造成阻抗匹配,造成的信号不能被放大呢
我们所用的运算放大器一般是电压放大还是电流放大,怎样调整运放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呢,如果我想放大十分微弱的信号应该怎样设置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呢

网友B:
电话的声音对运放来说是非常大的信号

楼主别在“微弱”上考虑了。
楼主这个图,是电压放大器,不过电流也同时放大了。

图看不清,R36和R31好像数值相同,此时增益为1,也就是没有放大。
C44在此毫无必要使用。

回 mygaojian
各运放均有直流通路,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F:
看错了

反相放大,有直流通路。

楼主:
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用反相放大可信号并没有被放大呢我的第一级虽然不能放大可后面两级都是反相放大,它门的参数是输入阻抗1K,反馈电阻10K,截止电容100P。可并没有放大我的信号,难道是我的阻抗匹配不合理。

楼主:
ff

如果用反相放大器进行放大,在电路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放大,那它会有什么原因致使它没能放大信号呢

网友G:
datasheet上讲这个运放的输入电阻非常大

datasheet上讲这个运放的输入电阻非常大:10的12次方 欧姆。
不明白各级运放信号连接之间的电容作用是什么,请高手明示!

网友H:
呵呵,俺估计你根本就没信号进运放

没放大是指根本没有输出,还是输出很小的信号?

楼主:
ff

运放这东西也不简单,运用自如也不容易啊

网友I:
回 14楼

问:

14楼: 谢谢

我在反馈电阻上是并了一个100皮法反馈电容,这个电容一般在这种放大电路中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呢

答:防止放大倍数过大,电路振荡,这里有个相位裕度的问题。放大是负反馈,如果放大倍数过大,就会由于使相位裕度变小,从而可能使负反馈变成正反馈,导致振荡。
如果说错了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