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解,到底什么是电

楼主(2007-05-18):
做电路几年了,天天跟微波打交道,今天忽然有人问道:既然电流是电磁场的表现,那么电子为什么有电场?
到底电子的本质是什么?有内部结构?
按照相对论,质量就是能量的一种反映.电量是不是和质量一样,只是一种物质的反映?

知道二姨水深,麻烦哪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按书上的说法,电是物质的一种属性。

网友B:
这个问题太难

解释电子为什么带电就如同解释物体为什么有质量一样。
电子是被汤姆生发现的,不过他是靠电场来的。

你的问题是电子为什么带电场,这好奇怪哟。
电场是有电势差的两点之间的场。
但是电势差怎么产生的呢?还是没搞懂。好像在转圈子。

网友C:
这句是不是改一下?

:既然电流是电磁场的表现,那么电子为什么有电场?
----
:既然电流是电磁场的表现,那么电子(的运动)为什么受电场控制?

网友D:
二姨的水虽深,但楼主的问题目前地球上还没人能准确、完

    就我对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非常有限的理解而言,电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物质,不存在内部结构,甚至“内部”这个概念都完全不适用。质子和中子则不同,质子和中子可以继续分解为夸克、胶子、中微子和介子等(未完全证实的理论)。
    至于电子为什么具有电场效应或者说电场的物理本质,早期曾有人将其解释为一种特殊量子的传递——荷子交换效应,但这种说法太过粗陋,故而发展出了量子场论,这是“大一统理论”的基础之一,考察的是“势”而非“力”,目前还不能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也有人用弦理论来解释,弦的“相”决定了这种物理特质,但弦理论同样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有待继续发展。
    从经典宏观角度上讲,电量和质量一样,都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之一。

网友E:
咳,有的东西不想的好,越想越糊涂

咳,有的东西不想的好,越想越糊涂,知道属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