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冻开关

楼主(2007-05-19):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是机械式的防冻开关。用一段很长的毛细管做感温元件,毛细管内所充气体或液体的压力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由此测量管道的温度。感觉毛细管测得的是管道平均温度。可一般防冻开关都说毛细管可以测得30CM左右的管道最低温度,请问是什么原理阿?望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好象不是毛细管起作用

那玩意应当和普通的温度计差不多。这种东西,从原理上说是温度开关,----因为它是温度引起的响应。

楼主:
是温度开关

  对,是温度开关。可只有知道管道的最低温度阿,这样才能防冻嘛。一段管道各处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有的地方先结冻,那种毛细管式的可以感应出2MM长的管道中大于30CM的任意一段最低温度。我想知道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不是说和温度计的原理相似吗?

里面是一种流体,如油。热涨冷缩会产生压力,这种压力可以让开关动作。

毛细管不过是延伸测量点与开关安装点的距离。对温度感测影响不大,因为它的实际体积相对比较小。

下面这句话说的不能太让人明白,但上面的回答已经能满足你的要求。
-------
那种毛细管式的可以感应出2MM长的管道中大于30CM的任意一段最低温度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那一点

   只是为了延长测量点与开关安装的距离么?我的意思是2MM长的毛细管缠在管道上感测出的是平均温度还是某一段的最低温度? 如果是平均温度倒可以理解,但如果感测的是某一小段的最低温度,那原理是什么啊?

PS:如果测出来的也是平均温度,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用毛细管了嘛。直接用铂丝,热电阻一类的采集信号岂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