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楼主(2007-05-19):
 各位大哥们,我最近做一个降温风扇停机电路

    当温度降到70度时,运放输出为0.7V时,就关掉风扇,但由于发热丝是靠风扇去散热,降到70摄氏度时,S8050会拉地,风扇关机,但由于发热丝内会有暂态温度回升现象,电偶又会感应热量运放输出大于0.7风扇又起动,重复上述工作几次,导至风扇断断续续的关机
   怎能样才能去掉断断续续关机呢?

   各大哥,有什么高见?请帮忙,谢谢!

楼主:
贴不了图

怎么贴图啊

网友A:
加大回差,降到70以下关风扇,升到80以上再开。

楼主:
加大回差感觉还是不行哦.有什么好意见

原先是LM358双运放一个运放放大,一个运放作比较器,运放输出与设定的偏置电压比较,低于0.7就关机,正相端加一个反馈二极管就可以搞定.
  但我后面用的是OP07单运放,运放输出低于0.7V三极管截址来关机,如果加大回差.为0.5伏关机,那三极管就不工作.而开机是一个外加电压到三极管基极强行开机的.关机是让这个强行电压断开,由运放输出来延时到0.7伏关机,
  请问大哥,还有什么好的见意?

网友B:
楼主没理解回差的含义

网友C:
控制风扇还要用OP07,有点犯不上

“原先是LM358双运放一个运放放大,一个运放作比较器,运放输出与设定的偏置电压比较”
这就挺好。
所谓回差,就是比较器加一点正反馈。

楼主:
gi p

原先LM358有一个运放做放大的时候,没有调零电路.输入AD口时,有20度的温差,所以改为OP07.但OP07是单运放.现在想想可能实现不了,还得用回358了.

网友D:
滞回比较器

滞回比较器

网友E:
还是窗口比较器吧,呵呵,393都可以了,但不知道是否比358

网友(2008-05-20):
降温风扇停机电路

不知实际用在什么场合,可以先考虑将温度设为60度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