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振荡电路

楼主(2007-05-20):
各位帮帮忙,请给小弟些思路!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最好能给些实例让小弟学习学习!!
先谢谢各位了!!

要求:
一、输出脉冲为每秒12至16,每一小段振动频率为15至20千赫。
二、输出功率为200至500瓦
三、元件能够长期工作在-40度至+50度
四、电信号转为机械震动(机械部分已完成)

网友A:
NE555调制 TL494 或3525 。呵呵

网友B:
楼主要的这个东西并不困难

很普通的开关电源就可以输出数百瓦,频率达50千赫甚至更高,所以只要让开关电源(去掉整流滤波)以每秒12次的频率断续工作即可。
可能出现麻烦的是能量转换这部分。这部分对电源来说是负载,而开关电源(已去掉整流滤波部分)对负载有特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