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运放的供电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2007-05-20):
    利用运放搭一个减法电路,反馈电阻均取几十K到几百K,如果用5伏电压供电,需要多大的供电电流?

网友A:
主要看速度和精密性

这两项要求高,电流要大一些。

不算输出电流,1 mA左右的运算放大器也不少,大的也有10 mA以上。

楼主:
    这样啊,我的运放只实现减法,速度也不快,也不精密,输出直接接万用表,应该也不算有输出电流,那我的负电源能提供20mA的电流给两片op27供电应该是够了哈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应该看看datasheet,立即解决

速度不快,为什么要用OP-27?这个运放并不好用。

网友C:
不同的运放电流不同,由厂家决定的

网友D(2013-03-02):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快,为什么要用OP-27?这个运放并不好用。

版主数据手册里面什么地方是关于供电电流的部分呢?我要给TL082供正负12或者15V的电压,但是电流不知道有什么限制,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