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数字电位器?

楼主(2007-05-20):
谁用过数字电位器?感觉数字电位器与模拟电位器在用起来有不小区别,我用一个模拟的电
位器和一个相同阻值范围的数字电位器调节液晶屏的对比度,调节效果不太一样.
不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数字电位器的原理究竟是什么?里面是些什么电路?

网友A:
手册里一般都有说明的

http://www.analog.com/zh/subCat/0,2879,761%255F797%255F0%255F%255F0%255F,00.html

网友B:
数字电位器是个有源器件

对输入信号的幅度,极性,频率等特性有要求

网友C:
数字电位器芯片与电阻电位器不同

Microchip提供了数字电位器的中文资料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artSearch/chart.aspx?branchID=11026&mid=11&lang=en&pageId=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