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找个滤波的好方法

楼主(2007-05-21):
RT
各位能不能给点好的电路图或者别的意见(只要能实现滤波滤去直流上的交流噪声就行)
这个是给一个70V的开关电源滤波的,我做过一个RL滤波,元件参数也是计算出来的,应该没错,用板子焊的,但是效果没有...大家帮帮我.多谢:)

网友A:
这个我能给你出方案!!!自己和我联系

fekua@sina.com

网友B:
给一个70V的开关电源滤波的,我做过一个RL滤波

不对吧?
开关电源输出功率比较大,至少是几瓦,一般不用R,因为用电阻的话功率损耗太大了,通常都是LC滤波。

网友C:
想知道你的RL是怎么滤波的?

网友D:
没听过有RL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