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GHZ信号采集电路,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5-21):
是1GHZ信号带宽还是载波?

基带?*****
载波信号 先解调一次吧?

网友A:
1GHz信号采集?

那采样率至少2GHz了,一个字:牛。楼主做好了一定要在这交流下,我也想学,学会了投个示波器厂子,把泰克啊、安捷伦之流全给毙了

网友B:
实时取样还是变换取样

网友C:
高频信号应该用频域分析,时域的波形分析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