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音信号

楼主(2007-05-24):
(无正文)

楼主:
谢谢

我不是问它的增益,我想知道它确切的输出信号的电压幅度

网友A:
2楼 独占一江秋 说的就是电压

楼主:
dd

可是0DB电压是多少伏呢,我只知道0DB是1比1输出,可我还是不知道 从电话局送来的的电话音信号电压一般是多少伏。

网友A:
0db是600欧负载上1mW功率

其实楼主实际测一下比发帖问还省时间。用普通万用表交流档,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容,直接在电话的接线盒上测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