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7-05-24):
这个比较器lm339不能正常工作,供电改为6v就可以或减小基准电压都可以!
好像未超出功模范围!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把“比较电压”用电阻分压 降低一点再进比较器

楼主:
??

不行的!“比较电压”从1~6调过去都不行的!谢谢你

网友B:
将40K电阻也换为5.1K的

网友A:
楼主没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

将40K电阻也换为5.1K的之后,参考电压就不合要求了!awey那个能说得清楚一些吗?不过我觉得问题好像出在电路参数不符合339的要求吧?谢谢两位

网友C:
awey的意思是

运放正端 由上下两个5.1k电阻设置好比较电平,在输入信号   “比较电压”,也就是运放负端通过电阻分压调整比较电平。

网友B:
参考电压降低了,难道你不会想办法让输入电压也降低吗?

网友D:
你的参考电压是电阻分压,输入电压不能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