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运放的问题
我前面用压电陶瓷传感器检测信号以后,输出的电压太小,需要用运放放大,要放大500倍,可是搭好电路以后运放有输入却没有输出,要是把放大的倍数降低,降到5倍的时候输出是时有时无,是什么原因呢???可能问题太模糊了,很难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可是我同学已经调了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有调出来,有调过运放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的幅度大概是多少?

时有时无到底是什么意思?
无=输出0?

网友B:
RE

把图摆上来撒

网友C:
传感器

我在传感器后接了一级跟随,后一级用了一个5倍的放大。
用函数发生器给信号很好,出来很好的信号。
用上传感器就不行了。

网友A:
那就用示波器看看传感器出来的波形,一级一级来。比如跟

网友C:
呵呵

由于电路图还没有画出来,所以我就在说说吧
用的是压电式的传感器,这里有一个问题:网上有的电路图是要给压电传感器加电源的,可是我看书上的是不用加电源的,加不加都试了,好像没有差别,反而是加了电源不行!!!
第二个问题是:把传感器除去,而是加上了函数发生器,输出的是很正常的,放大的倍数达到了1000,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可是换上传感器以后呢,就不行了,在没有压力的时候,传感器的输出端电压是微伏级的,经过电压跟随以后基本上是一样,在经过一个电容滤波,加在运放放大,输出就是毫伏级的电压了,再后面就是一个仪表放大,用opa128的片子做的,想是放大500倍呢,在它的输入端还可以,就是在输出端有问题
用函数发生器做输入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啊 ,为什么换了传感器以后就不行了呢????在500倍放大的前面还是可以的,即便可能是偏差信号造成的,那么在输出端为什么没有输出信号呢??
我觉得可能是传感器出了问题,有好像是500倍的放大出了问题
这是我们一级一级测的结果

网友B:
RE

传感器输出是微伏级?那是噪声吧
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C:
呵呵

呵呵,做出来了
用的是压电传感器
有压力的时候输出是 毫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