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同时有正反馈和负反馈怎么分析(图)

楼主(2007-05-25):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下面的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关系,结果是:
V(out)=-V(in)/2R10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分析,是不是只用到虚断呢?我就用虚断分析出来也不是这个结果,请高手指教啊!在线等!R9表示三个电阻的阻值是相等的。

网友A:
如果Vin没串电阻,是个纯正反馈电路

输出不会是你的那个结果

网友B:
错了

VIN肯定还连着一个电阻,这是受控恒流源电路,电路是负反馈深正反馈浅所以还是负反馈不然系统不会稳定

网友B:
IOUT不是VOUT,

该点电压可根据输出情况浮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经过多天的学习,承认linxinchun说得是对的!真是太感谢了!但是这个电路的确是没有在输入端连有电阻啊,所以计算的结果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这是个压控恒流源

不是什么电流放大器,前提是R8=R9,R9远远大于R10,原理理解R10上必须产生和输入相对应的电压(V3+V4)/2电路才能平衡,就这个简单

楼主:
感谢

linxinchun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我根据虚短推出的结果是:
 Ia=-(V3+V4)/2R10-Vout/2R9,而且是在R9=0.5R8的情况下,难道我理解错了?还有,这个电路的英文名称是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应该就是电流放大器啊,和您说的压控恒流源有什么区别呢?我找了很多书了,都找不到地方可以理解这个电路的,麻烦您指教!谢谢

网友B:
有几个地方你错了

首先,电压到电流是跨导放大器,英文也是跨导放大器的意思,跨导就是电压控制电流的意思了,你推的公式基本准确,但应该R9=R8,由于R9远远大于R10,我前面提到了这个条件,所以VOU/2R9可忽略不计就得到你再前面提到的公式了

=========================================================
想当然了,这里R8=2R9,你上面计算的是对的,特此改正

楼主:
感谢!

似乎明白了,我再仔细推一遍,把详细推导贴出来供大家学习,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哦!linxinchun!

网友B:
不行的

R8必须是2倍R9不然反馈为正反馈了,可能你算的是对的我再看看

楼主:
嘻嘻,是啊!我算了很多遍啦!

嘻嘻,是啊,linxinchun我算了好多遍啊,又不好意思再来拿这个问题问你!哈哈~~谢谢啦!这么认真!

楼主:
公布最后分析结果,请各位高手指教!

这是我分析的最后结果,供大家参考学习,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B:
有种感觉

你如果能把结果直接看出来这个电路你以后就不会再忘了,如果是硬算出来,过段时间你可能又忘了该电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怎么样才能直接把结果看出来呢?我总是把之前看多的电路

楼主:
那就像李阳那样疯狂运放!

多记几遍,孰能生巧,这是老主宗告诉我们的,大家一起努力啊!振兴中华!

网友D(2013-11-14):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

6年前的帖子了啊!!

网友F(2018-06-30):
看不到图片

网友G: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