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性开关

楼主(2007-05-25):
电路如图:通过左边5V方波控制后面Q1-3导通或截至。Q2,Q3导通时,使磁性开关右边那一路导通,Q2,Q3截至时通过磁性开关使右边那一路断开,现在要作这个磁性开关不知道这个参数怎么定?请各位帮忙看看多谢了!
要求是这个磁性开关电感(电阻)越小越好,因为L1是186uH和磁性开关一级串了后和一个电容并联要产生谐振。

楼主:
那位给看一下多谢了

输入高电位..Q1导通...Q2截止,Q3截止,T2右边那一级相当于断开
输入低电位..Q1截止...Q2导通,Q3导通,T2右边那一级导通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磁性开关参数怎么定?自己绕了个明显起不到开关的作用电阻还大。那位给看一下多谢了?因为没有找到现成有卖这种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