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扼流圈在整流桥回路前,发出噪音,是何原因?

楼主(2007-05-31):
      这个回路是用可控硅控制电机。交流电经过可控硅后再经过扼流圈,然后经过桥堆整流变成直流接到电机上。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触发时机(参考交流零点),从而控制电机转速。

      在实际应用中,电机能符合要求达到设定的转速,但发现扼流圈发出哮叫噪音,不知道为什么。请知道的指点下,附相关电路图。

      另外,这个电路是个很成熟的电路,我们产品其他很多型号上也使用了,却没有产生该问题,想不通。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31134211684.pdf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会不会是这样

可控硅触发后 电流是突变的, 扼流圈是电感, 突变的电流会使扼流圈产生比较大的振动.

网友B:
共振了,

让厂商,改进扼流圈,避开这个频率点,或换个调压方式,调相改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