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声波发射电路

楼主(2007-06-01):
这是个超声波发射电路,高手分析下这电路可行不可行.那LED是传感器信号

网友A:
估计是不行

估计不可以吧,超声波管电阻可认为是无穷大的,那样接三极管不顶用的

网友B:
有必要用两支三极管吗?

串联470欧电阻,电流最大不会超过10mA,输入摆动幅度也很大,一支应该没有问题。如果U2改用74HC00就更没有问题。

网友C:
要调谐匹配……

网友D:
555的驱动能力比74ls00强多了

看不懂你的555振荡电路

楼主:
现在的是正确的,74LS00我是要用单片机控制的

但是后面那级传感器发射部分怎么进行放大?

楼主:
这本来是用来发射红外的

我该了下来发射超声波,超声波,一只管子就可以了?
74LS00能不能驱动9013啊,不行的话改HC好了
还有超声波传感器接收端传感器输出信号大概多少,mV还是uV呢?用仪表放大器能不能实现放大
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频率是多少呢?

你的超声波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E:
超声波换能器大都是压电式的

以上电路不可直接用,要加个变压器,一方面提供晶体管的集电极负载,另一方面做能量耦合,变压器的次级和压电换能器构成LC并联谐振电路,谐振于超声波频点上,这样效率最高。

楼主:
变压器是不是普通的很小的那种1:1的

楼上能不能大概画个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