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老师给了一个模拟电路,输入电压是2.5-2.8V,请问通过什么电路能把输入范围转变为0-0.3V。不胜感激

网友A:
减去2.5 V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差动放大器减去2.5V就是了。

网友A:
链接图38中A3的电路

在REF端接地就可以了。此图同tuwen的。

但要求源阻抗为0,因此,如果要严格起来,就按图38的器件,REF端接地,输入端接输入信号和2.5 V
相关链接:http://www.analog.com/UploadedFiles/Data_Sheets/AD62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