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分析

楼主(2007-06-03):
信号由Q5基极输入,基极偏置电路未画出,经Q5跟随,D11降压后,产生Q10,Q11的输入信号,(信号相位相同,直流偏置相反),仿真后为何Q10,Q11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同?(按反相放大器分析,应该反相),而且为什么改变Q5的 基极偏压会影响Q10,Q11集电极的直流偏置电压,Q10,Q11的直流偏置电压是如何得出的??

网友A:
这怎么会是反相放大器?

Q10Q11输出都应该与输入同相。

楼主:
请教maychang

能详细说说吗?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A:
楼主原帖里说“经Q5跟随”

那么楼主知道Q5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是跟随器。
Q10和Q11也是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当然输出与输入同相,不是反相放大器。
这个图的电源有点问题,我找不到电源回路。如果这是仿真图,那么Q10和Q11根本不工作,Q5发射结反偏,也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再问

maychang曲解我的意思了,输出信号是由Q10,Q11集电极取出的。

网友B:
这是个无理的电路

Q10和Q11两个三极管必有一个处于饱和状态,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两个集电极都没有电源,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