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二极管区别

楼主(2007-06-08):
图中二极管都是protel99se中的, 它们的区别都是如何呢

网友A:
D1是普通二极管,一般整流用,频率特性好的可以检波用。
D2是萧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反向恢复快,耐压低,漏电大,用于低压大电流整流。
D3是调谐二极管,一般称变容二极管,利用其PN结电容随两端电压变化来作谐振回路的调谐。
D4D5D7是齐纳二极管,通常称稳压二极管,利用的是其反向击穿特性。
D6也是变容二极管。

楼主:
多谢maychang

回复好快,多谢,清晰了

网友B:
D3是隧道二极管,不是变容二极管。

网友A:
是,我看走眼了

网友C:
我来补充隧道二极管的作用

隧道二极管 (Tunnel Diode)
又称为江崎二极管,它是以隧道效应电流为主要电流分量的晶体二极管。隧道二极管是采用砷化镓(GaAs)和锑化镓(GaSb)等材料混合制成的半导体二极管,其优点是开关特性好,速度快、工作频率高;缺点是热稳定性较差。一般应用于某些开关电路或高频振荡等电路中。它的工作符合发生隧道效应具备的三个条件:①费米能级位于导带和满带内;②空间电荷层宽度必须很窄(0.01微米以下);简并半导体P型区和N型区中的空穴和电子在同一能级上有交叠的可能性。隧道二极管为双端子有源器件。其主要参数有峰谷电流比(IP/PV),其中,下标"P"代表"峰";而下标"V"代表"谷"。简单地说,所谓"遂道效应"就是指粒子通过一个势能大于总能量的有限区域。这是一种量子力学现象, 按照经典力学是不可能出现的。隧道二极管可以被应用于低噪声高频放大器及高频振荡器中(其工作频率可达毫米波段),也可以被应用于高速开关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