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PCB上+12与-12V这样围着是否有影响呢

楼主(2007-06-08):
弄完图后突然想起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其干扰。
另外布线时电源的走向要怎么注意呢?希望各位多提意见,谢谢。
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为何有这么多人看却没人给个说法呢?

上图中两个红色的线,+ - 12V,还有电源对布线的影响?能介绍一些知识吗?

网友A:
有小问题

这个电源线走的不完美 ,退偶电容没起到作用

楼主:
回复xylx,怎么理解?

因该怎样考虑这一问题呢?我是个初学者,希望高手指教。
退偶电容没起到作用,问题何在?
如何放置电容,布置电源走线,使怎么讲究的?

网友B:
4脚连接器我一般这样 +12 VSS VSS -12

网友C:
4脚连接器我一般这样 +12 VSS VSS -12

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D:
+12与-12短路了会怎样?

网友E:
就是尽量把正负电源隔开,也算是基本常识吧。

至于短路的防范,一般是通过接插件来实现的。

网友F:
代xylx回一下

电源到器件之前要先走电容,之后到器件的电源输入脚。
还有12V vss vss -12V的好处的问题,12V和-12V电源的参考点是地,按你的排列,12V离参考点要远一些。
还有地线,就不要走线了,最后做个铺铜会好很多。
既然说了,就多说两句:
你的电阻封装两头的出线太短,DIP封装的圆弧部分线的宽度与其它部分不一致,这些虽然不影响你的功能,但细节可以体现你的专业精神,说远了,呵呵。

楼主:
实在太感谢各位了

这些问题都是书上没有看过的,当时为了连接方便改动插线,却忘了+ -12V的位置,还有那个退偶电容真的是要多谢各位的提醒。

网友G:
言多必失啊

布线很好啊

细节的东西mryyh 说的不错:电源和电容,接插件的安排。
尽量不要走直角。

但有一点不敢苟同:地线必须要走通,敷铜归敷铜,这两码事。反正一些地方地线不能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