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动机驱动

楼主(2007-06-09):
做毕业设计  急用步进电动机  ...这个电路大家帮我看一下.
其中的那个Vcc 是电动机供电电压,,
不过步进电动机是12V的,,那个图上这个引脚是40V
现在电动机只能自锁,,不能转..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脚必须是40V的..
不过我只有12V的电源...

网友A:

电压不够
肯定不行

楼主:
老师说

老师说12V的也可以..但是我怎么也试不成功,,,不知道老师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功率不够用?

datasheet上的vcc是12v-55v,最大允许60v
不过对load电流要求很大,42v/3A?
lz给的图中,rotor需要12V/0.95A,近12W的功率

网友C:
步进电机参数中的电压值12V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斩波恒流控制电路中,重要的是电流达到参数中要求的值,使用的电源电压应该远高于12V。

楼主:
脉冲信号

步进电动机驱动不是要脉冲信号的吗
怎么这个芯片只提供电压,请问脉冲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D:
还需要一个控制器

你的只是驱动器,还需要一个控制器(给正反转信号,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