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放大电路

楼主(2007-06-10):
我不会贴图,图在附件中。
请问那222电容起什么作用?去掉有何影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0204349916.rar

网友A:
是放大电路么?

不懂的说

网友B:
滤高频用

网友C:
高频

高频下运放的2个输入端不短路了吗?这样可以吗?

楼主:
请问4楼的

请问4楼的SEAN_DZH :
    对于较高频,103电容的容抗变小,放大倍数降低,对于较低频,47uF电容的容抗变大,放大倍数也降低,只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整个运放的增益才是最高的。这个两个电容分别滤除高、低频,为什么还要222呢?

网友D:
频率补偿??

防止运放自激~?

网友E:
电路有特定的应用范围!

最好把电路图和其特定的应用联系起来看!
本电路有如下特征:
1,正相输入,觉的放大不是主要目的,为后续电路的阻抗匹配与相位控制及其滤波应该为其主要目的;
2,跨接222电容似乎是在利用OPA 的共模抑制能力;
3, “对于较高频,103电容的容抗变小,放大倍数降低,对于较低频,47uF电容的容抗变大,放大倍数也降低,只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整个运放的增益才是最高的。”感觉增益不会随着频率有太大的变化,反而是相位及其输出有很大的变化;
4,222在此不是做滤除高频和低频;
5,特定电路是与特定输入和特定应用联系的,不可孤立的分析电路;

楼主:
这是实际应用中的一个电路

IC供应商给我的参考电路中没这222电容,但有的厂家在此加了该电容,做试验时我将该电容去掉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

网友F:
确实不大好理解

该电容接在这里,肯定影响整个电路的频率响应。但在什么频率上有影响,与红外探头的内阻有关。

网友G:
这中用法很多

主要是相位补偿,防止电路振荡

网友E: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理解这种用法需要对OPA的输入端结构很理解,简要分析如下:

1,222电容不是做滤高频用;也不是频率补偿与防止自激!
2,如果电路设计是精密设计的话,根据阻抗匹配可以推出红外感应探头的输出电阻应该是22.56k;
3,222电容的作用是减少OPA输入端的相位补偿电容,进一步提高OPA的阶跃相应的速度,进而提高单位增益带宽fc和上升速率SR;
4,相位补偿电容是用来保证闭环稳定性的,若能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减少反馈深度,就可以减小C的值,而这可以通过串连电阻实现;
5,该电路中电容222可以消除失调和漂移;

网友H:
7楼有理

应该是相位补偿!

网友I:
顶一个,有没有达人继续讲的清楚点。

根据阻抗匹配可以推出红外感应探头的输出电阻应该是22.56k;

请教meansee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J:
同意11楼

相位补偿,防止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