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扼流电感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一个电感. 利用它对交流的感抗。

楼主:
是不是只是叫法不一样

类似电容中的“旁路电容”、“滤波电容”,其实都是同一种电容

网友B:
是电感,串在电路中。

扼流电感,顾名思义就是“扼住”电流不让它变化。

网友C:
常用的电感式日光灯镇流器就是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