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及各位高手:模拟技术中高频,中频,低频的划分范围

楼主(2007-06-11):
请问各位高手:在《模拟电子技术》教材中所说的高频,中频,低频的划分范围大概是多少啊???谁知道一些经验范围??
谢谢解答!!!

网友A:
没有明确的划分

一般KHz以下算低频,KHz-MHz算中频,MHz及以上算高频,就适用技术而言是“平滑”过渡的,也同样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网友B:
音响设备中,7 kHz都已经算高频

网友C:
对于通信系统,通常的划分方法是:

   频率     名称      缩写

30-300Hz   极低频    ELF
300-3000Hz 音频      VF
3-30KHz    超低频    VLF
30-300KHz  低频      LF
300K-3MHz  中频      MF
3-30MHz    高频      HF
30-300MHz  甚高频    VHF
300M-3GHz  超高频    UHF
3-30GHz    极超高频  SHF
30-300G    极高频    EHF

网友D:
没有明确的分界

而且这种划分随时代变化。
当初曾规定特征频率1MHz以下算低频管。按照这个规定,现在根本找不到低频管。

楼主:
谢谢

谢谢 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