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篇**给楼主看看

楼主(2007-06-11):
各位好,看了一些各位讨论的帖子,觉得很受启发,但是由于手头资料很少,也没接触过相关的东西,所以还想请教一些问题

我要设计的电路是1fA放大电路,频率接近于直流,误差小于5%即可。图中电路是师兄留下来的,用在一个测量化学发光强度的仪器中,感觉太有问题,请各路大侠指正。

1.当发光大于1000单位时,光强与输出为电压比例约为2:1,即1000单位的光能输出500mV的电压。但是当光强越小,这个比例越低,当500单位光强时只有200mV左右;
而100单位光强时则是0,完全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这个比较要命,因为最常测的范围是1~30单位光强,现在是完全测不出来。
按照光强与输出2:1来计算,1个单位的光强对应输出为0.5mV,则相应的第一级输出为0.5mV/2000=0.25uV,对应的光电二级管中电流为0.25uV/200Mohm=1.25fA

2.器件选型,第一级I-V电路用的是AD8605,反馈电阻用的是100M,是否恰当?
AD8605的Ib=1pA,Ios=0.5pA,Vos=65uV

3. 第二级放大用的也是AD8605,放大2000倍,是否颇为不当?

4. 由于上述选择的器件的偏置电压和电流都很小,因此没有做调零电路,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此电路测1fA?根本不可能!

楼主:
我也觉得不可能

但具体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去买一个得了

我还没见过输入偏流<1fA的半导体器件,恐怕只能用动电容静电计来测了。

网友B:
个人想法,把运放的基准电平改一下试试.加大R10_2.

这种电路是不是要放入恒温槽中,还要屏蔽好.输出是不是线性和你的传感器有关吧.就是不是线性,用表格处理.

网友C:
直流的,想不出什么办法

如果是交流,有点可能吧

网友D:
建议用光电倍增管代替普通光电管

网友E:
用电荷计测量吧……

网友F:
先光放大

直接取的电流信号太小了。

网友G:
改成双电源行吗

楼主:
请问如何光放大?

汗。。。。
第一次听说光放大,不懂是什么意思,请问是不是只用雪崩光电二极管(APD)这样有增益的光电器件?
原来也考虑过,但是需要几十上百的偏置电压,而这个仪器是手持的,很难做到这点,所以最后放弃了。而且国外的同类产品用的也是普通的光电二极管,这个就是仿的国外的产品。

这个项目是个跟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原来做这个的师兄毕业了,整个项目就甩给我了。现在的状况是除了微弱的光测不出来,其他的已经做完了,包括人机界面,外壳,公司的人已经对外宣称做出来了,还经常拿出来给去公司参观的演示,还准备拿去参展。

网友H:
请问如何光放大?

swey 说的“建议用光电倍增管代替普通光电管”

既然是“仿的国外的产品”,接着仿就是了。

楼主:
实际上仿的是外观

电路上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用了光电二极管,而且是不同的光电二极管

要是真的抄人家电路,那也就没这么多事情了

外观和人机界面的确很像,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如同所有的计算器、电子表其实也都很像一样

网友I:
二级放大肯定要加调0电路了

要不然可能二级输出端已经达到V级了

100M的电阻有这么大的么 ?是买的国外的么?
请问放大器选择是不是也是参考国外的啊
有些静电计放大器选择是OPA128,是不是好些

网友J:
一点讨论!

刚刚在这里请教过别人问题,现在试着与你讨论。
1, 你用的AD8605是国外产品上使用的还是自己或者师兄确定的?确认吗?
2,如果不确定的话,让我做的话,在相同情况下,我会选择你那个AD8605系列里面的AD8606或者8608做成仪表运放作为前放;
3,你的待测电流为1fA,使用的AD8605的Ib=1pA,肯定是测不出来的,测出来也肯定不对!!
4,当前Ib为fA 级别的运放或者仪表放大器很多,NS和TI也有很多专用的弱电流探测器件,自己去查!
5,”用在一个测量化学发光强度的仪器中“,你要对你的探测器的转换机理很熟息,然后才能想办法处理;
6,楼上有人建议用光电倍增管,按你的手持仪器来看,估计肯定不行的;
7,100M的电阻仅电阻热噪声足以产生足够的干扰你的fA级测量,还不考虑其他干扰;
8,建议重点看看NS的器件,估计有适合你的;
9,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了,觉的你师兄的电路有较多的改进余地;
10,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K:
lz有输入1fA电流的校准源么?

没有的话就无法检验你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了

楼主:
to:meansee

谢谢大家的指点!

刚刚在这里请教过别人问题,现在试着与你讨论。
1, 你用的AD8605是国外产品上使用的还是自己或者师兄确定的?确认吗?
--国外产品用的不是AD8605,型号不明,TOP MARK为B3A

2,如果不确定的话,让我做的话,在相同情况下,我会选择你那个AD8605系列里面的AD8606或者8608做成仪表运放作为前放;
--AD8606/08与AD8605参数基本相同,这样有何理由?是因为前者是2in1吗?

3,你的待测电流为1fA,使用的AD8605的Ib=1pA,肯定是测不出来的,测出来也肯定不对!!
--我也觉得如此。将基准电压加大到1.65V后,100fA以上都能测出来(示值偏小),100以下无法测出。

4,当前Ib为fA 级别的运放或者仪表放大器很多,NS和TI也有很多专用的弱电流探测器件,自己去查!
--有封装为SOT23-5的吧?希望能不改板子

5,”用在一个测量化学发光强度的仪器中“,你要对你的探测器的转换机理很熟息,然后才能想办法处理;
--生化原理很简单,就是化学物质反应发光,放光强度与该物质的量成正比,这个已经早已被搞生物的人试验验证过了。

6,楼上有人建议用光电倍增管,按你的手持仪器来看,估计肯定不行的;
--APD可以不?原来考虑过,但是觉得几十上百的偏置电压难弄,而且国外产品用的也是普通的PD,所以就放弃了。

7,100M的电阻仅电阻热噪声足以产生足够的干扰你的fA级测量,还不考虑其他干扰;
--采用的是连续测15秒(大概有几万次)取平均的方法,应该能把噪声平均掉吧?

8,建议重点看看NS的器件,估计有适合你的;
9,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了,觉的你师兄的电路有较多的改进余地;
10,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不是开玩笑,我用过的

一种是玻璃管封装的,碳的,精度、稳定性较差。另一种是一个很大的金属盒包装的,不知什么做的,很贵。这东西叫高阻,一般市场里当然找不到了。

网友J:
to southboy

1, 你用的AD8605是国外产品上使用的还是自己或者师兄确定的?确认吗?
--国外产品用的不是AD8605,型号不明,TOP MARK为B3A

----我也觉得肯定不是AD8605;

2,如果不确定的话,让我做的话,在相同情况下,我会选择你那个AD8605系列里面的AD8606或者8608做成仪表运放作为前放;
--AD8606/08与AD8605参数基本相同,这样有何理由?是因为前者是2in1吗?

----已经说过了,同等条件下,做成仪表前放,当然,运放选的不对;

3,你的待测电流为1fA,使用的AD8605的Ib=1pA,肯定是测不出来的,测出来也肯定不对!!
--我也觉得如此。将基准电压加大到1.65V后,100fA以上都能测出来(示值偏小),100以下无法测出。

----100以下测不出来那是肯定的,用米尺能精确测量毫米级别的物体吗?

4,当前Ib为fA 级别的运放或者仪表放大器很多,NS和TI也有很多专用的弱电流探测器件,自己去查!
--有封装为SOT23-5的吧?希望能不改板子

----自己看吧;

5,”用在一个测量化学发光强度的仪器中“,你要对你的探测器的转换机理很熟息,然后才能想办法处理;
--生化原理很简单,就是化学物质反应发光,放光强度与该物质的量成正比,这个已经早已被搞生物的人试验验证过了。

----我想一定不会是绝对的线性比例,尤其是在剂量很小以至发出fA级电流的时候,因为发光物质在量大的时候存在相互作用,肯定在最初起始阶段存在非线性,猜测而已;

6,楼上有人建议用光电倍增管,按你的手持仪器来看,估计肯定不行的;
--APD可以不?原来考虑过,但是觉得几十上百的偏置电压难弄,而且国外产品用的也是普通的PD,所以就放弃了。

----APD太专业了,我不是你行业的,不懂;另,光电倍增管目前用的不多,毛鬼子(俄罗斯)在这方面比较厉害;

7,100M的电阻仅电阻热噪声足以产生足够的干扰你的fA级测量,还不考虑其他干扰;
--采用的是连续测15秒(大概有几万次)取平均的方法,应该能把噪声平均掉吧?

----你没有把噪声平均掉,你是求了噪声的平均值!热噪声是一直存在的

楼主:
这是国外仪器的电路图

里边I-V转换的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反正万用表200M档都测不出来
有几点不明之处:
1.二极管D10_2有什么用?
2.后面的R10_5,R10_6,C10_6是起低通滤波作用吗?
我们的电路也是这样的,发现完全无光时两路AD的值不一样,假如把R10_5与R10_6用相同电阻,或者去掉C10_6,两路AD的值就成一样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拆开国外仪器看了

用的就是AD8605,问过师兄,他说就是因为国外仪器用了所以我们也依样画葫芦的用了AD8605和S1226的光电二极管。师兄留下的电路跟国外仪器的几乎完全一样,除了I-V转化的电阻阻值不一样,以及我们的电路上面没有加那个二极管D10_2。
那个第二级放大电路是我后来加的,因为师兄留下来的电路根本就什么也测不出来。加了以后倒是能测出来了,而且值的大小也和国外仪器相当,但是能检测的最小光强不能满足要求。小于100就测不到了。
我很怀疑那个国外仪器有“作弊”嫌疑,因为我做试验测试的时候发现在低光强时示值明显偏大。而且即使没有光强,测得的值也有将近5-10的样子。

网友E:
那个应该不算作弊,零点漂移很难克服的

网友J:
to southboy:我们继续讨论!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southboy,我与你现在一摸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有意思了,用AD8605能达到那种级别的测量?确实不敢相信!感觉可能的原因是鬼子的外围匹配电路做的很好。一点看法:
1,如楼上说的,那个不算作弊;
2,鬼子的电源参考做的很好,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J:
go on

3,建议好好的欣赏鬼子的共模平衡技术,真正做到测量差模信号;
4,最近的帖子里面有关于R10_5,R10_6,C10_6作用的讨论,不是简单的低通滤波;
5,觉的R10_3,R10_4不是8605的I-V转换的电阻吧?
6,你加个二级OPA感觉也可以,测不出来的原因应该就在那个大于200M 的 R 身上;
7,二极管D10_2的作用是不是做反向限压保护?
8,“发现完全无光时两路AD的值不一样,假如把R10_5与R10_6用相同电阻,或者去掉C10_6,两路AD的值就成一样了。”两路AD的值?ADin2是哪里来的 AD 信号?
9,能看到鬼子的如上图一样的原理图?最多只能看到PCB板子上的器件吧?

网友J:
确认一下

越来越看不懂了!

这个图真的是鬼子产品说明书上附带的电路原理图吗?还是根据鬼子PCB板上片子自己猜测画的?

楼主:
鬼子的图是自己看PCB画的

确信没有画错,就是普通双面板,元件也很稀松,拆开了一目了然。

无光条件下,鬼子的仪器也测得5-8,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按照正常操作习惯,打开盖子->放入空样本->关闭盖子->立即检测,这时会有5-10的值,检测完了再按一次“检测”,这时仍然有值,不过变小了,一直重复下去,大概三四次后就降到0了。
我分析应该是打开仪器盖子时,外界漏进去的光引起与I-V转换电阻并联的电容储能导致的,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meansee/8,“发现完全无光时两路AD的值不一样,假如把R10_5与R10_6用相同电阻,或者去掉C10_6,两路AD的值就成一样了。”两路AD的值?ADin2是哪里来的 AD 信号?
--不知道从哪来的,实测的情况是:无光的时候ADin2的值与ADin1一样(R10_5与R10_6相等或者去掉C10_6的情况下);

网友J:
还是感觉图看不懂!

请注意查看你的站内消息!给你我的联系方式了。

网友G:
to “southboy”

我很怀疑那个国外仪器有“作弊”嫌疑,因为我做试验测试的时候发现在低光强时示值明显偏大。而且即使没有光强,测得的值也有将近5-10的样子。
-----是不是有暗电流的原因

网友G:
第一级先用单管放大行吗

楼主:
应该不是暗电流的原因

我很怀疑那个国外仪器有“作弊”嫌疑,因为我做试验测试的时候发现在低光强时示值明显偏大。而且即使没有光强,测得的值也有将近5-10的样子。
-----是不是有暗电流的原因
--------------应该不是,放入空样本关闭盖子后立即测量是这样,但是等上1分钟再测量就是0。

网友G:
拿出来再放进去呢?

放入空样本关闭盖子后立即测量是这样,但是等上1分钟再测量就是0。
--拿出来再放进去呢?

楼主:
拿出来再放进去也是这样

只要打开盖子,关闭盖子后立即测量就会有值,关闭后不立即测量就没有

网友G:
你的运放不是双电源吗

网友I:
100M可以定做得到么 ?

是不是温漂较差了都 ?

网友D:
“作弊”嫌疑最大的就是那个光电管

看了下它的Datasheet,光是暗电流就有10-100PA,比你说的1fA大10000-100000倍,怎么可以用?

楼主做的可是γ射线检测?

楼主:
100M能定做到

鬼子的比100M还大。用万用表200M档测不出来,万用表是好的,测我们定做的100M电阻,测出来是99~101M之间。100M电阻与鬼子的电阻并联后测,还是差不多100M,基本没变化,BT的不得了,估计上G了

网友D:
楼主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L:
建议楼主先恶补一下材料表面的电阻率跟湿度的关系……

印象中那些pA级的电流计都必须选用特殊的接线端子(形状和间距都有要求,材料好像是聚四氟乙烯?),线路板要做特殊的清洗、烘干、防潮处理,PCB布线的时候也要把运放的输入端做一下包地处理……不然的话,据说漏电流就有可能超过pA级别。

(以上都是早些年看书的时候接触到的,实际没做过)

网友M:
你要做原子吸收还是原子荧光?

光谱仪器里都是用光电倍增管的

楼主:
用于测量生物发光

具体而言是测量生化反应产生的荧光强度,用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仪器。 现在做了如下改动(见图,2级放大的是我们的电路,另一个是国外仪器的电路): 1.国外仪器的I-V转换电阻和我们的(100M)互换; 2.我们的第二级放大改为2倍(国外仪器上面有2倍的PGA,与AD集成在一个片子里)现在测量的结果是,国外仪器的读数是我们的1/5,即我们读数1000,国外仪器读数200左右;从1000-10都有很好的线性关系。但是因为国外仪器的I-V转换电阻阻值不明(太大,100M电阻与它并联差不多还是100M),所以对应的电流大小也就无法计算。感觉应该不会小到fA级,否则应该测不出来才对。具体多少还要配标准试剂做标定实验才知道,我会第一时间发上来。
国外仪器电路(如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5103529438.jpg

楼主:
我们的电路

现在改成这样了

楼主:
关于fA的要求

项目的要求是最小能够测量1光强单位,fA的要求是据此计算出来的。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用我们的实验电路和国外仪器做对比实验:对于同样光强各测一组值,国外仪器测量得到读数的单位为“单位光强”,我们的电路读数是放大电路输出电压,单位为“mV”,据此计算出1单位光强对应于0.5mV输出电压,然后根据放大倍数和I-V转换电阻阻值计算出1单位的光强对应于1.25fA的电流。

以上是我们的电路采用100M的I-V转换电阻,并且第二级放大2000倍时的实验结果。

现在国外仪器的I-V转换电阻换到我们的电路上,并且第二级放大从2000倍降到2倍后,发现读数仍然很大,因此很可能电流并不是小到fA级。
师兄留下的电路是与国外仪器一样,除了I-V转换电阻阻值不同,实验结果是:国外仪器读数好几千,我们的电路还是0。(这就是我加第二级放大的原因)
所以我猜想,关键在于超级大的I-V转换电阻,不知道对不对?

昨天看了一篇相关的帖子(见链接),上面的说法是要用超级大的I-V转换电阻,不要靠加第二级放大,这样信噪比才好。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more.asp?name=wswh2o&id=26942

网友N:
c10_4, c10_5 的漏电流如何?

楼主:
to:jasonell

c10_4, c10_5 的漏电流如何?
--这个怎么测?我觉得应该不会大到影响结果吧?

网友I:
楼主好

我现在做的和你得有点相像,我用滨凇得s1337 ,放大器用得是OPA128,反馈电阻用的10M想买大的没买到,请问楼主在哪买得 啊 ?》我们也用了二级放大,最大放大1000倍,觉得是有“上面的说法是要用超级大的I-V转换电阻,不要靠加第二级放大,这样信噪比才好。”这方面得体会,同时感觉温漂也比较厉害,可能放大倍数太大了,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呢?
我们测得电流最小在零点几nA

还有老外得的电路图有两处疑问:
1.U10-1是作甚么用的那?平衡温漂得么?
2.最后测得是ADin1,和ADin2得压差么?
3.看到老外得应用电路有1G得电阻

我得QQ29819034
一起讨论一下啊!

网友O:
楼主好

我用的也是滨松的PD,期望加QQ或MSN聊聊!

网友C(2007-07-11):


网友P:
你那个电阻带来的热噪音都已经超过1fA/sqrt(Hz)了

搞个屁
建议你自己算一下系统噪音或者仿真再说
1fA级别的东西不好测,要求你的电路噪音要小于1fA
还有,你的源噪音多少,你测过吗?
我自己做的电路小于1fA的噪音
但是往往因为传感器自身噪音太大,反而测不了1fA级别的信号!
这个级别的测量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电路的问题了,很多时候反而成了技术的问题!

网友Q:
看看和立时,国半的Bob Pease 很多年前就测过

还有,你的设计达到了,可是你的工艺我觉得很难达到,因为你的pcb上有人摸了一下,漏电流就很大了

网友R:
这么小的确难度比较大.关键是5%

网友I:
up

继续讨论

网友S:
我来谈谈

1。楼主用的光电管之类的传感器性能和国外的使用是一样的吗?
2。如果是真实测1fa量级的光电流信号,楼主的AD8605是很难实现的。或者说,你这中测量方法是不容易行的通的。
3。记得上面有一位说买10M电阻,不能用这么大的电阻,很容易产生干扰和噪声。
4。建议还是在前面传感器上下功夫。在仪器的测量方法和光学测量结构上找下国外的长处。

楼主:
觉得国外仪器的电路有问题

可实测就是没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大家看看42楼的图,有几个很奇怪的地方:
1.它那个反馈电阻并联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2.为何光电二极管下面串的R10_4有什么用?我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没有这电阻,光电二极管的正极不是直接接地就是接一偏置电压。
3.实测发现国外仪器的电阻R10_3,R10_4的阻值比10G大,但换成100M后,相同光强下测得的读数只下降了一半左右。

最近看了不少相关资料,越发觉得这个电路很怪异。

网友T:
难度很大

1FA电流相当0.16毫秒流过1个电子,不是如此简单电路能实现的.本人正在研究微光固态探测技术,也是FA级的.关键是噪声抑制,暗电流及各种直流误差去除.
光电倍增,光增强器,微通道板,光空间调制器,液晶光阀,等等都可进行微光探测,但不能算固态技术,直接用光敏元器件(如光电二极管)加自动增益放大电路才算是固态技术.
                       彭建学
                              2007-8-6

楼主:
光电二极管偏置电压为何是正电压?

各种文献中都只提到2种工作模式:1.光伏模式,零偏;2.光导模式,反偏(见附图),但该仪器中偏置电压却是0.5V左右的正向电压(见42楼),请问这是什么模式?

网友I:
典型值:0.2pA
最大值:1pA
按理说是不能测出fA级的电流的,我自己做的电路证明也确实如此,一旦光强小于50单位(1单位光强产生电流约为1.25fA)就什么都测不出来,

老外是不是加了温控之类的?
我觉得若Ib为1pA要是非常稳定,是不是也可以了

就是有点奇怪的是,再看老外文献时,很关注放大器的Ib,比如说选用放大器OPA128的偏置,为75fA左右,但是传感器本身的本底暗电流都已经200pA了,这样的话不怕本底暗电流的影响么?

网友U:
基准电压

注意小流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设有参考电压,相当于阈值,高于此值放大器才会有输出。所以可测的最小电流并不是fA级。另外,楼42图所示光电二级管所加电压上正下负即为为反偏

楼主:
传感器本身的暗电流很小

文献的说法,零偏时暗电流为0,反偏时有一定暗电流,但42楼电路为正偏,实测也发现,暗电流不过100fA的样子,远不到pA级。

我觉得偏置电压不是经光电二极管的,而是给运放的,使运放的Ib饱和,这样光电二极管产生的光电流就不会灌到运放里面去,而是从串联的I-V转换电阻流过产生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P(2007-08-10):
你测量你的source的spectral current noise density了吗?

你的souce的噪音可能都已经比1fA大了
建议你先测测你的souce的spectral current noise density
还有,你测量fA级别的选放大件看的不是Ib(当然,在防饱和方面,她很重要)
,当然你可以通过Ib来评估放大器的shot noise,但主要是看current noise density和voltage noise density
先列出你的noise current和noise voltage的transfer function,然后通过spectral current noise density and voltage noise density计算总噪音
看了你的feedback环节,100M和104的电容,一阶极点大概0.016Hz,噪音带宽大概0.025Hz,只算current noise,AD8605可以用1k估算为10fA/sqrt(Hz)(datasheet),那么光是AD8605的spectral current noise density(先假设只有White noise)带来的噪音就有1.6fA,还不算1/f noise,还不算source的noise,还不算AD8605的Voltage noise density
这个电路,从原理上来说带来的噪音都不止1fA
而且,在低噪音测试上,往往external noise会成为关键,合理的布局布线,合理的Shielding and Guarding,还要做好一定的Vibration cancelation
还要做好一定的clean和dry
电路根本就算不上是fA级别测量的关键,而是很多小tips
我到现在做的电路,最小的noise可以做到0.5fA~0.7fA左右,测量1fA还真勉勉强强,目前做最好的仪器是Keithley的6430,可测量0.4fA,但也仅仅是电路的噪音而已,何况这款仪器是不让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售的

网友I:
关于暗电流

暗电流是指给光电二极管加反向电压(10mV左右),时测得的"本底"暗电流,实际应用时,应该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V:
楼主抄的图里面D10_2的方向是否画反了?

起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T(2007-09-09):
分析

1, 假设光电IL,
   U10-1的1脚电位为3*R10_2/(R10_1+R10_2)=0.4918(V)
   U10-2的3脚电位为IL*R10_4+0.4918
   U10-2的1脚电位为IL*R10_4+0.4918+IL*R10_3=IL(R10_3+R10_4)+0.4918
   差分输出ADin1-ADin2=IL(R10_3+R10_4)
2, AD8605偏置电流25度时最大失调电流0.5PA,-40度到85度时最大20PA,即使R10_3和R10_4完全相等,仅凭上图要测 1FA  不大可能(假如最小量程10FA).
3, AD8605在3V供电时,25度时最大输入失调电压65微伏,最小开环增益300000,
如果希望输出供模电压1V,则输入误差3.333微伏,光电管电压绝对值最大68.3微伏.
   如果光电管电压为正向68.3微伏,则光电管自身旁路电流为
    IO=Is(eV/(KT/q)-1)
    当T=27度,KT/q=26mV,S1226-8BK反向饱和电流Is=20PA,V=68.3微伏
   则IO=0.053PA,输出差分电压=(IL-IO)*(R10_3+R10_4)
   如果光电管电压为反向68.3微伏,已知S1226-8BK在10mV反压最大漏电流20PA,则反向68.3微伏最大漏电流约IO=0.137PA ,则
   输出差分电压=(IL+IO)*(R10_3+R10_4)
4, U10_2的3脚 不接地而加0.5V偏置的原因是:
  (1) 避免在光电管阳极与U10_23脚间的连线(地线)引入串模地电压,由上述3分析可知,影响很大.
  (2)AD8605虽是RAIL-TO-RAIL,但输出摆幅不完全到0.
5, 为了减小失调电流的影响,R10_3和R10_4应相等.
6, 防工频漏电,电源漏电:要开漕,包地(GUARD).
7,防辐射:屏蔽
8,为减小电阻噪声,减小介质吸收,R10_3和R10_4阻值不要太大
9,微信号测量,应采用调制技术.
10,当增益较大,应采用多级放大级联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