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超量程的大电阻阻值?

楼主(2007-06-15):
是焊在板子上的贴片电阻,不允许卸下来,万用表打到20M那档也测不出来。

网友A:
很少用这么大电阻,你确认是电阻? 要不这个电阻已经被烧断

网友B:
如果是电阻,估计已经坏了

网友C:
买个兆表来测,上千兆的电阻也没问题

楼主:
绝对是电阻

I-V转换的电阻

没有兆表,还有其他办法没?

网友D:
路过问一句?

焊在板子上,还能测出来电阻原来的阻值吗?

楼主:
会有影响,视具体电路而定

我那个是基本没有影响的

网友E:
电阻分压法

不知道采用电阻分压法行不(精度不高),就是在被测电阻上串连一个电阻(阻值视被测电阻而定)。再在其两个电阻施加电压用电压档测其电压,根据电阻分压公式算出被测电阻。

网友F:
I-V转换的电阻 如果到了20M 那该是多大的电流?

网友G:
紧密仪器用得很多!!

 我用过50M 5ppm  是英国caddock不知道国内有没有?

网友H:
ly_milan

请问:你是怎么采购的?
有没有更大的电阻了?

网友I:
并联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J:
开眼界了

网友K:
并它几个电阻试试~~~~~~~~~~~

一般电阻可以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