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II

楼主(2007-06-15):
因刚才网络问题,本人重发此贴只求解我心中的疑惑绝非扰民....
本人实在是很菜。有几个问题想不通,请高手指点...
就下面的电路图我想问几个问题....

三极管用得是通用型9014,按照其资料上的说明Hfe为(64~300)
那请问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应取多大的值了?根据什么条件来定此参数的值?

如果确定了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那其外围电路怎么确定?即如何确定 R1 R2 R3 R4 的值?需考虑哪些极限参数?

楼主:
菜鸟问题

怎么就没有人愿意帮菜鸟吗?

网友A:
实际设计就要按(64~300)来设计

网友B:
事SSS

BJT的用处很广,但是看你这个电路是想做放大吧 。既然是做放大,那么肯定要满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当然你还要查询一下你用的 BJT的技术手册,比如它允许的最大电流,电压等

网友C:
看书去

这是教科书上的电路,教你怎么分析电路,实际上的电路不能这样设计,不然就得挑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