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块P C B板,请高手帮看一下有什么不足之处

楼主(2007-04-02):
为了看得清楚,先传一张没覆铜的PCB

网友A:
挺漂亮,看得出你费了不少心思,呵呵

具体的电性能,由于没有电路,也无从说起……
如果速度不高,你最好把元件放到同一面,那样好加工。

楼主:
谢谢指点,电路主要是单片机M16控制以太网芯片和RFID模块

还有液晶显示,RFID通过下面的4针座外接,下面是覆铜后的PCB板,请指点

网友B:
网口输出是不是差分线对?

若是的话要注意平行和等长。
背面贴片元件pin中间拉一条竖线,不利于焊接。

楼主:
谢谢,网口输出接双绞网线,是差分对线

呵呵,这一点没考虑到

小的贴片元件尽量放在同一面及贴片元件焊盘中间不覆铜也有待做小的调整或修改

网友A:
如果你喜欢敷铜,可以在没敷到的地方打个过孔,然后反复

还有,看上去敷铜的安全间距太小了,一般敷铜的安全间距应该设置为全板安全间距的两倍以上……

楼主:
谢谢,这一点也没考虑到

网友C:
敷铜分立各处,极不理想

要发挥好它的作用,要设法连接好,包括与地的关系问题。

网友D:
敷铜的目的是把地线连成一片,尽量加宽地线通路

可你的敷铜只是把空的地方填满,根本就没有接地线。

网友E:
两面敷铜之间要多打些过孔,以减小地电流的流通路径和阻

网友F:
是的,地平面极不完整,等于没敷铜:-)

楼主:
谢谢,我修改一下看看

楼主:
修改了一下,请指点

增加了15个过孔

网友C:
新图----

孤立状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如果可以,可以通过适当增加过孔让它们合理地连起来。

楼主:
谢谢,更新如下图

网友G:
hhh

个人觉得底层贴片元件的引脚地的连接不太利于焊接,应该引到外面连接到一起!

网友H:
是不是没有去死铜?

网友B:
铺铜不连续的问题

要从布局和布线方面下工夫。

网友I:
说句覆铜以外的话。

感觉晶振距离芯片太远,而且连线太曲折

网友J:
请问如何上传局部图片呀?

网友K:
感觉线绕得太长,PCB上下层接地连接过孔不足。

网友L:
TO quben

TO quben:

     请问你画过孔的导线有什么要求,怎么画的,我看过好像是用四条弧线画的,是吗?为什么要这样画啊?

网友C:
就地线而言,后面的这次好多了!

不过要注意控制地电流流动方向。

楼主:
呵呵, 正在找布线方面的资料学习

qqddg说的是泪滴上的弧线吧,主要是增加焊盘与引线之间的强度

网友L:
TO quben

TO quben:

       谢谢回复,今天看了本老虎工作室的PROTEL高级用法,里面就有这个画法,就是你说的泪滴法,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一般画PCB图的具体步骤是哪些啊?一般画的顺序有哪些,该注意哪几点?谢谢

楼主:
去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要不你给个邮箱,我发一份给你(带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