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竟然题有这样的一道题!!

楼主(2007-04-02):
可以说,这是一本让人读起来感觉非常舒服的书,是教科书。特别是日久对电工技术有所生疏的人来说,非常适合阅读,它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结合之好,是我未曾见过!

但是,它里面的一道题让我大吃一惊----
例4-5 现有一220 V,300 W的电炉,把接在u=√2×110sinωt V的电压源上,求通过电炉的电流。这里,电炉消耗的功率是否仍为300 W?

解:电压源有效值
  U=Um/√2=110 V

当电炉接在220V电源上消耗的功率为300 W,电炉的电阻:
  R=2202/300=161 Ω

电炉接在110V电源上通过的电流:
  I=U/R=110/161=0.68 A

在110V电压下电炉消耗的功率:
  P=I2R=0.682×161=75 W
电炉消耗功率仅为额定功率的四分之一。

以上抄录自吉林电气化专科学校 高希和 主编的1987年第一版《电路基础》(根据手抄记录发帖,可能有个别地方不是全部一致的)。总的来说,我承认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但有这样的例题,我实在感到不解。理由是:
电炉的电阻是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它不是理想电阻,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拿来给学生学习是非常不合适的。实际中谁不知道,缺电时灯泡是发红的,电阻要小,只有电压达到额定值时才成其为白炽灯。至于电炉,也许就有人体验过电压不足或风过大时电炉丝变成暗红的现象(又例,如果一支电烙铁在有风环境中使用,往往达不到需要的温度),实际电阻肯定要低于额定电压值的电阻。可见,作为熟悉概念学习这个题目表面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它也太结合实际了,比采用实际电阻还实际,何况实际电阻也是有温度系数的,如果这个题目将电炉改成电阻,倒还是可以,毕竟“电阻”一词通常指的就是理想电阻。

这个题目的主要问题是前后两个电压比太大,如果220V是额定电压,则110V与它相差太远了,对于很“实际”的电炉来说,计算值和实际值将有较大的差距。只是因为没有条件实验,无法得出比较数据,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人能代为实验一下?

不知道这本书是否不在使用,有谁在使用?如果用,建议把它改过来。

网友A:
我读书时用的是第三版

网友B:
看书也得有怀疑精神啊。。

现在国内很多书都是这种情况,写的不够严谨。理论抄来抄去也就罢了,实例也抄来抄去的。。

我就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介绍一个全波检波电路的分析有错误,感觉不对,就又找其它同类书来对照——还真有分析正确的,不过还是有好几个分析跟头一本看到的一摸一样。。想起来就上火。。

楼主:
吃惊,回得好快,谢谢你们!!

发现教材有问题我看最好提出来,帖出来,不要让那些不切实际的题目遗害学生,咱们中国人不能死读书,作为工程师或工程技术人员,应当多挑一些这种毛病!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我读书时用的是第三版

>>麻烦查一查是否还有这样的内容。

网友C:
俺读书的时候用的土特教材

不晓得在哪里抄来的
俺也就不翻也罢
嘿嘿

网友D:
这个例题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只是因为没有条件实验,无法得出比较数据,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人能代为实验一下?”

普通电炉的发热体,材料是镍铬合金或铁镍铝合金,这两种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都比较小,不像纯金属那么大。
常见的金属材料,如铁、铜、铝,包括白炽灯里的钨丝,其电阻温度系数都接近于每度千分之四,而电炉炉丝材料的温度系数只有每度万分之几。另外,电炉的工作温度也比白炽灯低得多,温度变化比较小,所以电炉的电阻变化不太大,不像白炽灯,常温下的电阻只有工作温度下的电阻的几分之一。
要实验很容易。烙铁大家手边都有,常温下用万用表测量烙铁的电阻,接上电源让烙铁烧热,拔下来立即再用万用表测量烙铁热态时的电阻,即可知道电阻变化了多少。

网友E:
晕,最怕AC拉

没看出差别来。
一会220,一会110. U^2/R,可不就是4倍的关系么。
电阻有温度系数,但一般的量级应该是3000~4000ppm/C.(1度变化千分之3-4).
不知道温度相差多少。以100C为例,则变化30~40%,差别还是很大的。
实际金属电阻温度系数变化很复杂,还有象康铜锰铜这些温度系数很小用作热电耦的材料,约20ppm/C吧,如果用这个做电热丝,上面的计算是没问题的,但是成本不低。:)

网友D:
回 sheepyang

康铜锰铜很少用作电热丝,倒不是因为成本高(镍铬丝更贵),主要还是不耐高温。

另外,热电偶并不要求电阻温度系数小,常用的热电偶如铂铑、钨铼等等都是纯金属,温度系数并不小。即使是康铜,与其配合的金属常用铁等,也是纯金属,电阻温度系数也不小。

网友F:
lz好眼力

学习了

网友G: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1.如果题目是在原理基础部分讲到的,其目的旨在于说明P=U×U/R公式的运用,
  远未进入"电阻值都是变化的"的讲述阶段.
2.电炉丝阻值虽然变化,但难与灯泡相比.粗略讲,前者近似阻值不变,而后者近似认为电流不变.

楼主:
刚才忙了一晚上

弄个小玩意,……我也是想用灯泡做个试验。看看到底有多少差异。
-------
关于电阻随温度变化的问题,中学就应该有。也许现在的小学也有了越红越亮温度越高的概念了。

网友H:
在没有详细数据的前提下,只能采用近似。

这也是技术的一种基本方法。在线路设计中有很多地方是用近似模型或算法的,关键看其误差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I:
iC921

书中将电炉当做一个理想的电阻来用的.

网友J:
循序渐进

我觉得这是知识的,推进。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在小学时肯定是提不出来的
为什么现在你会提出来呢
主要是因为你学习的东西多了,经验丰富了
小时候没有学到这些东西
反过来也就是小学学校没有交这些东西
maybe这个些东西是初级阶段的只是

PS:你现在看小学或者中学的课本,不严谨的东西太多啦。
也不能像3楼和4楼说的那样,中国的东西不好怎么能交出大家呢!

网友D:
电炉能不能当成固定不变的电阻,看具体情况

同时也要看学生学过多少知识。
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中学里就讲过。那么在温度有变化时,就应该考虑到电阻是否有变化。无论是研究还是开发,这是基本的思想方法之一。
这本书《电路基础》显然是中学物理课之后的课程,应该考虑到学生学过电阻的温度系数,所以出例题时,应该加以说明。
至于现在的中小学课本有多少不严谨的地方甚至错误的地方,就别再说了。

网友H:
15楼:你是哪国人啊

网友D:
刚才实际测了一下

30W电烙铁,冷态1718欧姆,充分烧热后(交流电压225V)测量为1768欧姆。变化不到3%。
白炽灯电阻以前测过,冷态与热态电阻差10倍以上,约12-13倍。溴钨灯比普通白炽灯差得更大一些。

网友K:
电炉跟灯泡不一样。

灯泡有隔氧结构,电炉没有。
灯泡可以在白炽状态下工作,电炉不能。
...

网友E:
还是简单点好

考虑太多就要头晕。
电炉这东西在空气中烧,本身还会氧化。
时间长了由于各部分可能是氧化的程度不同吧,
在电阻最大的地方容易烧断。经常我就拿螺丝刀(注意触电)
点一下,重新连上又可以用拉。反正到最后是到处有断点,
最后电炉就报销了,当然报销还是要一定时间的。

网友L:
这样才叫教科书

教科书和实际应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M:
有问题就应该提出来

    无论是哪个时候出版的,把题目标注清楚是最好了,毕竟是我们学习这些知识最后还是为了用到实际工作中。
     本人觉得要是学习时候要是能多一些联系实际印象最深刻了。

网友N:
主观意见

教科书重的是基本理论的教学
既然是理论那就的找一定的例子来帮助学生的理解,如果考虑多了,那就是舍本逐末了,就失去教授基本理论的意义了。

网友O:
好象初中的时候考试也考过.

网友P:
估算的话,10%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将电压与功率关系的,可以接受。
不过如果是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精度要求又比较高,那么要考虑电阻变化影响。
对一般学生,说多了反而糊涂。等明白温度对电阻的影响比较大的时候,他就不是一般的学生了。

网友Q:
楼主精神可嘉

楼主精神可嘉,但是好像重点有点放错吧。

网友R:
习惯了

从事教育业也有段时间了,这种事情见得也不少了

对于这种问题关键看你怎么去理解他的初衷.作者的想法无外乎是让学生对P=UI在纯电阻电路中P=I2U=U2/R这一结论有所熟悉,当然,各位从事实际工作的朋友已经习惯用很严谨的实际分析方法去分析问题,但换一种说法,就是你们经验丰富.那么如此说来,如果把你们的这些经验传授给学生,那带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问题和不理解,也就是说,经验是要靠不断的实践才能增长的,是不能够传授的.在校期间,我们学习的大多数内容都是纯理论的,是理想状况下的,出现这种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至于另外的抄袭的现象,见得也太多了.刚上班的时候,期末准备下个学期的课程时,去图书馆借一大堆书,可回去一看,内容都一样的........后来去图书馆就不借这样的书了,只借些自己要用,手头有没有的书
感叹:天下学问一个抄啊~~~~

无奈ing

网友S:
尽信书不无无书

这句话说的真对啊!!

TL431的datasheet 也郁闷了我好久,R和K端标的与实际相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这会持异议的,以为小题大作的多了。不附和,有属于自己的观点,是好事。但还是**自己的观点,我始终认为,如果这也算小题大作,那么什么是认真负责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在这里回帖,也多是费尽心机(也许不少人觉得不是这样,但只要自己细想,会明白是自己“积累”的心得一般,算费尽心机吧?)让帖子主人最明白地理解。如果将一个自相矛盾的或有歧义的帖子上来了,人家读了是啥滋味啊?大家都这样呢?

都说人家国外的教材写得好(当然,我说的这本书还是很好的,只是对他们举这样的例子有异议),好在哪呢?不就是人家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地找能让人最明白又最切合实际的方式来讲解?简单点吧,咱们打比喻也不是乱打比喻的,打比方也不是随便指向哪“方”吧……嘿嘿,莫说我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中学的时候姨娘到我家,我一时打了个不熟悉了也不恰当的比方,立即被批!

楼主(2007-05-03):
想起一个akaer翻译时讲到的概念

电阻resistance和电阻器resistor有什么区别?这正是本例的要点所在。如今拿一个不很切实际是例子代替理论概念,容易误导读者/学生的。

网友T:
实际是想说明,当为相同的电阻负载

其功率的变化是电压平方的变化比

网友U:
精神可嘉

支持楼主。

网友V:
这只是简单介绍公式吧

很多实际的东西书上是讲不到的
就像很多经验,读书是学不会的

网友W:
丘关源的<<电路>>5写的很不错

网友X:
我的题解!

理想情况啦,知道就可以了啦!

网友Y:
严谨学习,小心求证

现在的教科书是有很多问题,我们的学习态度就要改变,我们都知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啊

网友Z:
有道理

确实有道理

网友AA:
关于白炽灯,我不理解,请指教

我理解的白炽灯启动过程是这样的,交流电加在灯泡上,此时电阻小,电流大,而灯泡是纯电阻,所以U^2/R还是I^2*R,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电压的有效值不变的话,而且很明显家用电有效值正常情况不变.

所以刚开始应该功率很大,产生大量能量,已热量的形式在钨丝上体现出来,钨丝被加热后,电阻变大,电流应该减小,那功率也减小了.

而且这时候大部分能量已光的形式发出来,所以钨丝温度不再很大幅度上升,电阻不变化,达到稳态,即额定功率.

是这样的吗??

网友AB:
功率是多少?

作者对答案怀疑是吗?我觉得的对着呢,在这里好像不用考虑电阻丝的温漂吧?

楼主(2007-06-02):
回楼上2位

引用 网友A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9楼: 关于白炽灯,我不理解,请指教

我理解的白炽灯启动过程是这样的,交流电加在灯泡上,此时电阻小,电流大,而灯泡是纯电阻,所以U^2/R还是I^2*R,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电压的有效值不变的话,而且很明显家用电有效值正常情况不变.

所以刚开始应该功率很大,产生大量能量,已热量的形式在钨丝上体现出来,钨丝被加热后,电阻变大,电流应该减小,那功率也减小了.

而且这时候大部分能量已光的形式发出来,所以钨丝温度不再很大幅度上升,电阻不变化,达到稳态,即额定功率.

是这样的吗??

>>有一定道理,不过,仅就一个电炉来看,当某部位存在接触不良现象时,那个地方就是“白炽”的,而同时其它地方并不发白发炽。面对这种现象,你能说两者的温度差异不大吗?

引用 网友A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0楼: 功率是多少?

作者对答案怀疑是吗?我觉得的对着呢,在这里好像不用考虑电阻丝的温漂吧?

>>我的看法是:既然那个时候总电阻比额定电压时低,因此只能判断此时功率大于75 W(总功率的1/4),而不能计算出它到底是多少。如果有阻值曲线,则可以好好地估算一下。

网友AC:
没必要钻牛角尖,教科书的本意只是想说明一个公式

再者,电炉丝的温度系数确实不大

网友AD(2008-08-19):
降功率

我有一把60w的电烙铁,但是觉得功率太大了,想请问哪位有没有一个简便的方法把我这一把60w的降到40w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