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电容并联的疑惑

楼主(2007-04-03):
听说大电容的ESL大,因此对高频阻抗大,因此并联小电容,因小电容ESL小,阻抗小,能通过高频

但问题就是

1.高频都加在大电容上了,并联个小电容就算ESL小又有什么用呢?

2.大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不就等于没接电容一样吗?

3.电容并联接地应该是把电容上的信号传给后级吧,但为什么却说是滤波呢?

网友A:
先复习复习直流电路,电阻变化时并联串联电路中电压电流如何变化,融会贯通后,你这个帖中提出的问题自然解决。

楼主:
to maychang:

to maychang:
            两电容并联要把它们看作是 电容串联//电感的并联 吗?

网友B:
好象连并联串联有什么特性都还没搞清楚...晕了

并联后电阻变小.

好比水路和陆路,光有水路,只能通过船;光有陆路,只能通过汽车.

把两条路并联起来,那么船和汽车都能过了.

楼主:
to 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串并联我是懂滴说,电容并联,容值变大,电感则变小,如题大小电容并联不就等于电容串联//电感的并联 吗?请问错在哪里?

关于传递信号的问题,如果电容与后级并联,那夹在电容间的电压就传递到后级了,不知这理解有什么错误没?

回归到正题啦,

1.高频都加在大电容上了,并联个小电容就算ESL小又有什么用呢?

2.大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不就等于没接电容一样吗?

3.电容并联接地应该是把电容上的信号传给后级吧,但为什么却说是滤波呢?

请大家就把我的问题直接答出来吧,别再针对串并联问题上了啊,你们直接解答出来,我也就明白自己错误犯在哪里,再这样子慢慢指点可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搞懂啊

网友B:
晕了...

1. 有条水路了,再并联条陆路上去,难道马车还开不过去吗? 并联的小电容就是让高频信号通过的。如果不并联这个小电容,高频信号就被大电容的ESL给阻断了,就像马车开不过水路一样,需要另外给它修一条陆路.

2. 我们就是要让交流信号都通过,要一视同仁,所以对所有交流信号都要短路. 而直流信号则通不过.

3.电容并联在接地,就对交流信号短路了,你用个导线把交流信号接了地,它怎么传递给后级?所以交流信号就被滤掉了,因此是滤波.

楼主:
TO computer00:

真的非常感谢computer00的耐心教导,我似乎找到问题所在,应该是我把ESL当成与原来电容并联了,我刚查了书,原来ESL是与原来电容串联,这样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B:
你知道ESL是什么意思吗?

ESL是取 等效串联电感 的每个单词的第一字母的简写.  本来电容是要通过高频的,但是由于大电容上面串联了一个电感(ESL),所以高频信号就被这个电感阻断了,过不去,在大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高频信号就可以从小电容上通过了,因为小电容的ESL小.

楼主:
TO computer00:

刚查了书,是我把ESL弄错了,把它看成并联了啊,哎~~怪自己

是串联的

楼主:
TO computer00:

"大电容上面串联了一个电感(ESL),所以高频信号就被这个电感阻断了"

好像又又点迷糊,我们一般看到放大器输入极串联藕合电容(不考虑ESL),是因为电容对低频阻抗大,与电路串连低频就过不去了,但象你这样说不就应该把电容与输入端并联接地才能阻断低频吗?

网友B:
再晕........对低频阻抗大,与信号源并联,不是白搭?

楼主:
TO computer00: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直哪错了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中的电容不是耦合作用

从图中看,是LC串联然后并联在信号源上。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在LC串联谐振频率上对信号有相当强的旁路,与信号源内阻一起使信号有相当强的衰减,可以说是带阻滤波器。

网友B:
那正是电感的作用,而不是电容的作用

ESL是一个电感,它是一个寄生的电感,是大家不愿意要的,我们不是利用这个电感来设计电路,楼主的想法就刚好就错在这里,利用这个ESL来阻止高频通过。我们阻止高频信号通过是直接利用电感,而不是去利用电容里面这个寄生的ESL。理想电容是没有ESL的,只有实际的电容,由于物理结构导致ESL。ESL通常比较小,但是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它的阻抗就很高了。所以楼主你所说的那个性质实际上是电感,而非电容。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个ESL,才导致电容不理想,进而产生了楼主图中所说的那种现象,让高频信号没有短路到地,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电容把高频短路到地。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大电容上并联小电容,让高频信号直接通过小电容到地。

楼主:
TO maychang:

TO maychang:
           我可能连大小电容并联该放在哪里都搞错了,这图是书上的图,它是电源去藕电容,请问这两电容是不是我们说的大小电容并联的作用啊?

是的

网友A:
是。百分之百是。

楼主:
TO 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我也许连大小电容并联的位置都没搞清楚,上面那图是我对大小电容并联的理解

另外,你说的接小电容是为了去掉高频,这点我是理解的,但为什么有的说是让高低频都很好的通过才接小电容,这两点是不是矛盾了?

意思是除了直流不通过,其它的都被滤掉了

楼主:
TO maychang:

TO maychang:
           我之前发的图就是这图里面那个大电容等效电路,应该不是你说的带阻滤波器情况吧?请问你说的带阻滤波器电路又是怎样一种情况?

网友B:
如果只接大电容,那么只能通过低频,

现在再把小电容接上,不就是让高频和低频都可以很好的通过了?

楼主:
TO 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糊涂了我,之前说大小电容并联是为了滤掉高频,现在又说是为了让高频通过,到底是怎样啊?

网友B:
大电容并联小电容,是让低频和高频都通过电容

如果你这个电容是接地的,那么低频和高频都通过电容到地了,那么也就是同时滤掉了高频和低频。

如果你这个电容是耦合电容,是串联在电路中的,把信号从前一级传递到后一级的,那么低频和高频都通过了电容,就很好的实现了交流信号的耦合,OK?

大电容并小电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低频和高频都能够通过电容这条路,如果这条路是条路(即把电容接地),那么后面当然就没得输出了,也就是滤波。这样就把高频和低频都滤掉了。

网友C:
t0 qqddg

高频通过了,不就是滤掉了吗?

学到东西了~

楼主:
TO 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不是说并联电压相等吗?电容接地就是与后级并联,那么电容上的信号电压不就等于后级电路电压吗?这就变成了传递信号了啊,我用并联电压相等来分析错在哪了?怎么结果跟你的相反啊?

网友B:
并联电压是相等。问题在于,小电容对高频是短路的,因为

短路的两端电压就是为0,这样并联后输出电压就是0了。 电容之所以对交流是短路的,就是因为交流信号能通过电容。

楼主:
TO 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谢谢您的耐心教导,关于小电容对高频短路的问题我弄明白了.

            但在实际应用中,该如何确定这两电容的大小呢?

网友B:
通常并联零点几uF的电容.频率更高时,会使用更小的电容

另外,介质材料也值得注意。

网友D:
你也不用糊涂,电容不是并联的么,滤掉高频,和让高频通过,不是一个意思么,都是为了不让纹波电流影响后面的电路啊。你可以看一下电容跟频率的特性曲线,跟RLC串联电路差不多。然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E:
通过--滤掉

高频通过大小电容进地
大小电容把高频滤掉,不让它进入下一级

网友F:
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学到东西

网友G:
我来说清楚些吧

首先楼主必须清楚一点是,电容的作用是滤波,将不需要的高频或低频的信号去掉。
上面OO和CHUNYANG都说的很清楚了,大电容是为了消除低频信号,不让这中波夹杂到电源中,而小电容因为它本身的ESL小,对于高频信号就更容易通过,因此,小电容是消除高频信号,不让这种高频信号夹杂到电源中。有大小电容的话就能分别将高低频的信号去掉。

网友G:
TO:CHUNYANG

不明白你说为什么这个跟串并联有关系

网友A:
回楼主

我说带阻滤波器,是没有看清前面发的图是电容等效电路,还以为图中的电感是分立的元件。这样当然构成LC串联谐振回路,在某频率阻抗最小,与源阻抗构成带阻滤波。
其实,电容都有寄生电感,电容与寄生电感也构成LC串联谐振回路,使得电容在某频率阻抗最低,频率再高,这个电容就会呈现电感的性质,阻抗随频率而升高。大电容的寄生电感一般也大,这个谐振频率就比较低,电解电容可能在100kHz就呈现感性了。这也就是前面讨论了好久的大电容对高频率滤波不好的原因。shutang 说的“你可以看一下电容跟频率的特性曲线,跟RLC串联电路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

网友H:
把电容想象成一个管道里的栅栏

把电容想象成一个管道里的栅栏。流体通过栅栏要产生阻力(容抗)。

电容一般都有寄生电感,在交流回路中产生寄生感抗,这影响了电容的高频特性。
由于制作工艺的原因,通常大容量电容的寄生感抗大,小容量电容的寄生感抗相对小。
所以
小容量电容适合通过高频
大容量电容适合通过低频

...

网友I:
真是不知怎么说

网友J:
TO computer00:

computer00:在19楼的说法我也很糊涂,感觉前后有点矛盾

网友B:
晕了~~~A路通低频,B路通高频,现在让两条路同时工作,

不就是高频和低频都通过了?

网友K:
我对computer00说法的一点理解

大小电容并联 其实是 滤除交流分量,大电容对低频的信号起到教好的滤除作用(1/jwc)(因为c大,所以w即使小,都可以滤除,本来高频也可以滤除的,但是串了ESL,ESL比较大,所以对高频部分滤除不明显),对于高频,(1/jwc)(因为c小,w小时滤除不明显,但是w大时,可以比较好地滤除高频部分,并且ESL小,对高频的滤除影响不大) . 电源主要是为了恒压,滤除了交流成分就比较好地恒压了.

本人模电也学的一塌糊涂,很想问一下qqddg ,你看什么模电书有ESL这些东西的?我也想找过来一看. 当然,也请大家推荐好的模电资料看看,想入门哦!!

网友L:
aaa

i 服了you.我觉得楼主真的基础太差了还要从头学一边才行.

网友M:
to 楼主

  个人觉得楼主可以在网上下一些关于模拟电子方面的书看看,能帮你很好的理解这些关于等效阻抗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TO 21IC的好友:

            学到东西了,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教导

网友N:
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一种是并联滤波用的,还有是串联在电路中隔直流用的啊?

网友O:
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越说越乱了.

要知道你的电路是工作在一定频率的,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联就是让你的电路工作的频段有一个干净的环境.电路并不是由高频,低频两部分组成,他是一个连续的区间,一个电容只能在一段区间起作用.所以如果你设计高频电路,千万不要也是并联这两个电容值的电容.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