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硬件电路的信号过程

楼主(2007-04-03):
电路图如是:

1 如果R2的1脚没有输入信号"Pulse"那么该继电器里面是否有电流流过?
2 如果继电器里面有电流流过,那么继电器就处于工作状态,是不是所有的DOVDD1,AVDD1,CCLK1,DVDD1都被断开?
3 如果在R2上增加一个信号Pulse,(高电平状态),则两个三极管如何工作?继电器里面的电流是否16--->1 ?

网友A:
仅供参考

1.如有脉冲到来则Q2导通,Q1截止,继电器线圈里无电流,继电器不动作.
2.不知你的继电器是如何接的不好说.
3.如1.电流是从16____1

楼主:
是否只有pulse在低电平的时候继电器工作?

我想问的问题是,当继电器里有电流流过,那么继电器就开始工作了.工作的状态下继电器的幌片就会被分离.

另外在脉冲信号是低电平的时候继电器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B:
我的看法

1.在没有脉冲的时候,Q1导通,继电器工作,DOVDD1,AVDD1,CCLK1,DVDD1断开;
2.有脉冲的时候,Q1截止,继电器不工作;(无电流流过继电器)

网友C:
思考

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管子的放大倍数?

网友D:
个人看法

1)没有加Pulse时,继电器有电流流过。
因为没有Pulse信号时,Q2截止,Q1因为R1而得到偏置导通,继电器吸合。

2)继电器工作时,所有电源所被断开。
因为从你的图上看,所控制的DOVDD1,AVDD1,CCLK1,DVDD1电源接的常闭点,也就是说,继电器不工作时,DOVDD1,AVDD1,CCLK1,DVDD1电源都接通,当继电器工作时,所有的DOVDD1,AVDD1,CCLK1,DVDD1才断开。

3)电流是通过16_1
继电器工作时,是因为Q1导通的结果,所以电流是从Q1的发射极到继电器的16脚再到1脚,最后流到地。

楼主:
询问楼上,如果有脉冲的时候,Q2导通了,那么Q1是否工作?

如果有脉冲的时候,Q2导通了,那么Q1是否工作?

也就是说,有脉冲了(pulse是高电平)这个时候Q2就变成导通状态,从R1流过的电流会进入到Q2的集电极. 那么Q2的集电极电压应该是多少? Q2集电极上的电压能否使得Q1导通?

网友E:
LZ还是好好看看三极管的开关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