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刷电机干扰消除

楼主(2007-04-03):
我的设备中有两个DC12V直流电刷电机,当电机转动(尤其在电机启动和刹车)时会将交流20MHz左右的信号串入到电源,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将其滤掉,还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加装滤波器

滤波器的位置应尽量靠近电机。

楼主:
加了就是不行

在电路板上和电机控制输入端都加了滤波器,但都没有效果,楼上能不能详细谈谈怎样选择滤波器,参数怎么确定,谢谢。

楼主:
有没有别的办法或建议

网友B:
找对应频率范围的滤波器吧

网友C:
一般地,并二极管就可以消除大量反激电压

当然,这对电源正而言是变本加厉。

我觉得,一般的RC滤波就应该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D:
串上电感

楼主:
我试过RC、派型、L型、T型,也试过集成滤波器

我试过RC、派型、L型、T型,也试过集成滤波器,但效果都不明显,不知为什么,是不是我的计算有问题,望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

估计干扰到弱点流器件的正常工作了,那在你其它器件的电源输入端加二极管和滤波器隔离(正负都加),再加稳压措施。

网友F(2009-07-28):
在电机两端反向加二极管,不知你加没加

在感性负载(如电机、继电器),输入段都需要加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还有9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