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相位检测电路

楼主(2007-04-03):
哪位大侠能帮我设计个正旋波的相位检测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A:
姿势端正点! 慢慢跪啊...

网友B:
看你跪的辛苦,来个简单,以供参考!

网友B:
再来个复杂的。

对了,楼上图中,有可能会产生几度的相移动,使用时要注意。
这个图道是没什么相移,但不隔离。如果你要加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是加变压器用的。
忘了,没图,这是我以前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52

网友C:
强烈反感这种没尊严的帖子

网友D:
别跪啦

怎么动不动就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