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电阻

楼主(2007-04-03):
各位大哥好,小弟最近碰到个难题,想请各位大哥帮忙。

题目是这样的:要做一个可控电阻网络,功能为单片机控制电路网络输出一定范围的电阻值,即为电路网络的输出电阻阻值由单片机控制,与外部负载无关,在一定范围内可调。

目前小弟已经有了想法,是根据电桥原理做的,但是出来的结果为反比例函数,控制精度很差,最好是可以有线性的方案。

希望大哥们帮忙,谢谢!

网友A:
直接一个数字电位器不就行了?

网友B:
“挑战电阻”???你还想和电阻打一架啊?

将并联改成串联即可

网友C:
参考数模转换电路

在范围要求不是很大时可直接由I/O口控制,若I/O不够用,可用一个引脚外加积分电路既可

楼主:
computer00

请问用数字电位器的话,精度和范围够吗?  范围好像可以调,但这精度就可能达不到要求了啊!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楼主:
精度达不到啊

网友D:
搜索一下“校准仪中精密合成电阻的设计”

你要的是合成电阻。
这个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不好贴过来,嘿嘿

网友D:
如果要大功率,可以参考一下“电子负载”中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