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前端滤波电路中电阻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7-04-04):
如图所示,图中R3的值应该怎么选择?我找了A/D的datasheet也没发现有关模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大概是多少(有明确给出这个指标的么?).如果比10K大的多的话(100K以上),R3的分压影响应该比较小,但对于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这个误差也是应该要避免的.R3是否可以去掉?多谢!

网友A(2011-04-11):
楼主在?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加R3,   R1 的选择如何选择

网友B:
有没有A/D,R3都在分压。谈不到“R3的分压影响应该比较小”。

网友A:
那我对R1 电阻取值的选择又该是如何呢。按照现在取10K电阻就是对160Hz以上频率进行滤波,现在我就是对经过R1的噪声频率不知道是多少。请多多指教

网友C:
R3是用来分压的,不是拿来滤波的

网友D:
加到AD电压为  (R3//Zc3)/(R3//Zc3+R1 )    低频的时候Zc3可以认为无穷大,所以电压等于R3/(R3+R1 )
高频时,R3//ZC3<R3   ,乘上分压比后,电压会降低。
相当于是一个低通分压电路

网友A:
它的频率通过为多少呢

网友E:
ADC的输入阻抗手册里可能不给,ADI的资料上说,一般500-1000欧姆。

从MUX出来的信号应该有个电阻吧,否则运放负反馈上接个电阻就很难理解了(当然,模拟我不行)。

一般地,MUX到ADC之间,应该接一个电压跟随器,用来缓冲和负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