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弟需要指导---高频模拟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7-04-04):
各位大虾好:
   小学弟我最近要做一个类似示波器的模拟电路,主要是做一些信号衰减,放大,调理的工作。由于要求的电路频率比较高(50MHz的信号输入),我没有把握能够做好,所以恳请你能指导我应该学哪些方面的知识。如果能链接一些相关资料或者推荐几本参考书(不管多么难懂的资料,小弟都愿看下去),那小学弟我就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到底要做啥

50M不算高

楼主:
re:都不知道你到底要做啥

对50MHz的信号进行衰减,放大。
我觉得主要的难点就是对于50MHz的信号,用普通的方法往往会失真,可能需要特殊的电路设计。

网友B:
对于现在的器件和工艺来说,50MHz可以算是低频的了

网友C:
这个问题说起来要一大堆.

所以楼主还是要自己搞定.把50MHz当作5MHz来做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网友D:
查论文

现在纯模拟的设计不多了

建议搂主去下点论文来看,

介绍的都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