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喇叭的声音

楼主(2007-04-07):
呵呵,我用8欧姆 1瓦的喇叭,但它发的声音很小,不知道怎么提高声音,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

入图:
振荡信号 500Hz(方波,占空比 50%),
喇叭两个引脚电压 Vpp: 1.5V,
三极管用9014,基极信号 Vpp:800mV
那个电感有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还有

还有,喇叭响时LED怎么也不亮,

是不是9014的工作点不对,他还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如何改呢?  我对模拟电路一点也不行啊

网友A:
基极输入电压太小

如果不能增加输入电压幅度,去掉2.2k,减少5.1k。
9014最好换成8050。

网友B:
8欧姆的喇叭,你加个电感干什么?

网友C:
800mV/5.1k=?

这个电流太弱了。根本就驱动不足。
换成8050,假设HFE=100,C极电流(最大)130mA,那么B极电流需要(最大)1.3mA。
输入信号是DC脉冲直接偶合的话,
这样你试用51-620(75)欧姆的电阻代替5.1k,看这样够不够推。
注意500Hz信号源的负载能力。实在不行就至少加一级幅度放大。

如果是动圈式扬声器,那么可以去掉INDUCTOR1.如果是压电陶瓷发声片,则应保留INDUCTOR1。

网友D:
加个输出变压器吧

网友E:
multisim 5分钟就凑出来了.

网友F:
简单

去掉电感就会好很多

网友G: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大家

把5.1k换成了1.5k,声音已经很大了,
可惜,功耗....呜呜呜

网友H:
喇叭里串个小电阻,不要555,

网友I:
还是加个输出变压器吧

8欧的喇叭9014导通时最大可以是1A多,输出接近10W,导通不彻底9014又热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