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9比较器用作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08):
LM339是比较器,一般不好用作运放.主要的问题是LM339内部没有消除自激的相位补偿电路,接成负反馈后会产生自激,周期约为1US左右.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让LM339用作运算放大?谢谢!

网友A:
主要的问题是LM339内部没有消除自激的相位补偿电路

那么楼主就应该在外部加上相位补偿电路。
这是比较困难的工作,需要知道整个反馈环路的幅度相位特性才行。
在楼主的前一个同样内容的帖里,某网友已经说过,这样作得不偿失,花费的时间材料设备计算成本比加一片运放要高得多得多。

楼主:
外部加了也不行

因为比较器的开环放大倍数很大,只要内部超过两级放大,都有可能满足相位条件,同时也满足幅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