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6MHz的晶体好一点,还是16MHz的好一点,请指教,谢谢

楼主(2007-04-09):
用26MHz的晶体好一点,还是16MHz的好一点,请指教,谢谢???

我的蓝牙电路可以使用26MHz的晶体,也可以使用16M的,通过内部的电路倍频,均可达到使用要求,那请问用26MHz的晶体好一点,还是16MHz的好一点,请指教,谢谢!!!
个人认为,26MHZ的频率较高,可能EMI可能会更突出一点,君以为呢????

网友A:
从EMI的角度考虑,16M更好

楼主:
但是如果从电路性能角度来考虑,是否频率越高越好呢

网友B:
如果滤波做得好,两者没什么区别.

对蓝牙2.4G来说,26MHz倍频上去,跟16MHz倍频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