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管的抗噪讨论!

楼主(2007-04-10):
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过相关项目的高手
在光源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往往光敏器件的噪声就比较大了...
所谓的噪声就是说信号并不平滑,毛刺增多!这样对光电信号的采集
相当不利!
请各位讨论一下解决方案吧~

网友A:
尖锐的毛刺!

尖锐的毛刺,往往能量都在频率较高(相对光敏管信号而言)的主波和低次谐波里面,鉴于光敏管信号变化不快,你可以试试加并联中值和小值电容滤波。或经过一迟滞式门驱动!

楼主:
十分感谢!

不过如果加了门驱动后会对信号频率产生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