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测过市电(220V)两根线的波形?

楼主(2007-04-10):
有没有人测过市电两根线的波形?是什么样的?谢谢指教.

楼主:
呵呵,怎么有人看没人回呢?

呵呵,怎么有人看没人回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太简单,望各位赐教.
我一直没机会测,我自已认为是如果以地为零的话,火线应该为一正弦波,零线应该为零.这个问题我以前问过单位的一位工程师,他肯定了我的答案,可最近我又问了一位,他回答的确不一样,说是两根线都是一们的正弦波,搞的我很迷茫,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哦,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真的没人回?

怎么一直有人看没人回?
各位是没测过还是不屑回答?

网友A:
那就得看你是怎么测得了...

楼主:
焦急等待中......

焦急等待中......
我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家里有一台小黑白电视,是放床头看的,可有一次我无意碰了一下那个抽杆天线,竟然麻酥酥的(因为都是用有线,从没用过那个),我用一支电笔碰了下,竟带电!强度还不小,我又试了下,音/视频那两个头的地都带有电,手摸上去有很明显的感觉,我把电视的插头调了一下方向,以上说的那几个地方都不带电了,真是纳闷啊,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由此才想真正了解一下那两根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输出,望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回4楼的

回4楼的,就是一般那样测了,以地线(不是零线)为地.

网友B:
回楼主

两根线上什么波形,与拉杆天线麻手有什么关系?
麻手,反**头后不麻,那是你的设备漏电。

楼主:
回7楼

回7楼
谢谢你的关注.
因为我在想,要是两根线上都是一们的正弦波的话,那换一下插头设备还是带电的啊.我说那事只是想说明我现在很想知道那两根线上到底输出是什么波形.

网友C:
火线与零线接反了

    没有测试过,但我曾用过的计算机带电,用万用表测试量壳体与地之间带了100多伏的电呢,所以交换一下两根线就好了。

楼主:
火线与零线接反了?

回8楼
谢谢你的回复.
"火线与零线接反了"  你这样说不太合理吧,即然是交流,就没有反不反之说的,对不?

网友D:
变压器有漏电

变压器火线在外层时,与次级间有漏电,而反过来接时,零线在外层,所以即使有漏电,也感觉不到。

网友E:
我来回答吧

以地线为基准,火线是正弦波是可以肯定的。而且零线则未必。通常零线代表了零序电流,如果三相平衡的话,零线上是没有电压的,也就是第一次工程师告诉你的答案。但是事实上三相不可能绝对平衡,通常是有一定的交流电压的,不过值很小罢了,这就是第二个工程师告诉你的答案。

网友F:
市电的波形有什么好看的???

网友G:
学习了!!

学习了!!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楼个各位的回答,我的问题总算明白了.
还有13楼,不是说它们有什么好看的,就是想弄明白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波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