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中字母的含义

楼主(2007-04-11):
小弟前几日由于误用了一款3.3V的AHC244,结果驱动不了后面的多路选择器MPC508,导致采样结果不对,使我深陷其中近一个星期。发现了问题之后,感慨颇深,感觉很有必要弄清楚芯片中的一些字母含义。
AHC,其中的A是否是advanced?H代表high speed?C代表cmos?AHC应该不是兼容TTL电平的,对吧?
好象除了当初教材中常常提到的SN74LS系列还有SN74S系列,想问问SN是什么意思?LS和S又是什么意思?
好象还有74F244,其中的F是什么意思?FAIRCHILD的缩写?
谢谢

网友A:
F是快速的意思

详细如下
HC:High-speed CMOS
HCT: High-speed CMOS TTL compatible
VHC:Very High-speed CMOS
VHCT:Very High-speed CMOS TTL compatible
AHC:Advanced High-speed CMOS
AHCT:Advanced High-speed CMOS TTL compatible
FCT:Fast CMOS TTL compatible
AS:Advanced Schottky
LS:Low-power Schottky
ALS:Advanced Low-power Schottky
F:Fast

楼主:
LCX又是什么含义呢

谢谢答复。
再问:常常看到LCX系列的244、245。是否LC代表LOW CMOS,那X呢?

网友A:
X代表三态吧